[工仪] 咸鱼上看到储能点焊机的控制板处理

楼主(2020-08-07):
咸鱼上看到储能点焊机的控制板处理,9.9元一个,不过电容、蜂鸣器等要自己焊上去,看卖家信用不错,买了两个玩玩看。
卖家发了说明书过来,传上来

补充:已经收到货了,焊好几个元件,上电试了下,蜂鸣器响,灯也亮,按键可以调节。
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了下输出和正极的电压,可以看到触发的时候有时电压会升高

网友A:
感觉还行。。快递费贵

网友B:
拍了两片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了两片研究研究

你也拍了?

网友C:
这需要多大容量多大倍率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需要多大容量多大倍率的电池?

12V的,淘宝上的卖的这种说是电瓶车12V 20Ah电池就可以的,不过要新一点内阻小的电池。

汽车应急启动电池应该也可以
或者航模的高倍率3S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淘宝上的卖的这种说是电瓶车12V 20Ah电池就可以的,不过要新一点内阻小的电池。

汽车应急启动电池 ...

估计放电电流要到100A以上了吧?

网友:
不错,6个mos就值回票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拍了?

下单了,卖家没理我,还没改价呢,想知道楼主啥时候下单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了,卖家没理我,还没改价呢,想知道楼主啥时候下单的
哈哈

我下午下的单,显示已经发货,不过没看到运单信息,写着见面交易,我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行。。快递费贵

上海的,收了我8块。说是不赚快递费

网友:
不知道靠谱不?我没敢买,可能错过机会了,这么便宜,买来研究一下,确实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的,收了我8块。说是不赚快递费

握爪,本地飘过

网友:
不错。很便宜了。我也要上车。。。。等等我。。。

网友D:
红框内是什么元件?其他元件好找。这个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框内是什么元件?其他元件好找。这个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那种6脚立式的按键,有自锁和不自锁的;
现在想上车上不去!!!

网友:
上面写的是求购!
没问题吗?买到手后请回复一下

网友:
找不到分享一下链接

网友:
楼主分享下链接吧,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