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无线鼠标换微动失败,如何飞线?请大家帮助!

楼主(2020-08-07):
之前测了几次都相继失败了,飞线是通了但是微动按下还是没反应,应该是我找的位置问题吧,请高手看下怎么飞线,下面的我挖了没挖到,第二图上面四个小洞我也试了也是失败的,左键我测试了四个小洞有反应,但是我把右键飞线焊上还是不行,无聊在家学习学习焊东西的技术,无聊时因为我新疆疫情为了防止暴发传染就暂时封城在家随便练练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用热熔胶将微动开关在固定位置粘牢,再用细导线按图中示意进行连接,若鼠标无其他的问题就应能使用。

网友:
顺着电路板找最近的焊点呗,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你把焊盘全都弄掉了,只有把这两根线飞到对应微动引脚了,建议焊接前先把微动固定好

网友:
一根是接地,另一根很好找啊,你这技术不太行啊

网友:
线都找不到,上大锤子

网友:
我的做法:看看那根线最终连到了那个线脚上,然后直接用根网线剥出来的线连起来(一头焊微动脚上,一头焊最后的那个脚上)

网友B:
第一张就不用说了吧?这里两个点如图飞线就行了

网友C:
还没放弃啊,换个好点的工具(补充内容:工具不好容易飞线失败),拆一个坏掉的耳机,把线拆开,取其中一根然后去掉绝缘层,上焊锡飞线,个人感觉这是最容易获得细铜丝的方法了

网友D:
比较认同8楼的图,7楼的最上边那个脚好像是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认同8楼的图,7楼的最上边那个脚好像是空脚

对的,是NC,应该是固定用的脚,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放弃啊,换个好点的工具(补充内容:工具不好容易飞线失败),拆一个坏掉的耳机,把线拆开,取其中一根 ...

坏的耳机线没有,但是坏的数据线我倒是有,拆了一个 小米type–c数据线发现线芯是白色的,不是铁不知道是什么金属,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耳机线没有,但是坏的数据线我倒是有,拆了一个 小米type–c数据线发现线芯是白色的,不是铁不知道是 ...

够细也行,刮开看看颜色,就是不自带绝缘层,容易互相短路

网友:
线都找不对 这么皮毛的问题 也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就不用说了吧?这里两个点如图飞线就行了

网友:
先把微动针脚穿进洞,用三坨锡固定住。然后照图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热熔胶将微动开关在固定位置粘牢,再用细导线按图中示意进行连接,若鼠标无其他的问题就应能使用。

...

谢谢,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请大神分享下你的判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放弃啊,换个好点的工具(补充内容:工具不好容易飞线失败),拆一个坏掉的耳机,把线拆开,取其中一根 ...

谢谢帮助,没放弃是对的,反正封城在家学习学习技术还是很有必要的,看来我还要多练习,谢谢,我用的充电线的线芯是无氧化铜的,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8-16):
感谢分享  可惜没有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