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俩冲击钻那个好点

楼主(2020-08-07):
大家帮忙看看家用哪个好点

网友A:
老老实实东成28双用电锤吧, 零件坏了后你就知道为嘛选东成了

网友:
干大活还是要大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东成28双用电锤吧, 零件坏了后你就知道为嘛选东成了

东成零件确实是便宜的很

网友B:
如果经常干活的   买东成的   坏了配件也便宜!!
如果一般使用   沪工 用用也不错  我买了 两用的  沪工电锤镐  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零件确实是便宜的很

不止便宜还好配,随处都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干活的   买东成的   坏了配件也便宜!!
如果一般使用   沪工 用用也不错  我买了 两用的  沪工电 ...

后面你说的东西不知道上了量是否还好使。
118平米的房子铲到墙底加上开槽,出了30多袋垃圾,东成ff02-28换了电刷,开关,转子。。。总共也就是100多块钱花在损耗上

网友:
两百多的冲击钻?还是充电式的?比很多人用的手电钻还便宜。偶尔用用还行,活多还是买东成、大有等品牌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干活的   买东成的   坏了配件也便宜!!
如果一般使用   沪工 用用也不错  我买了 两用的  沪工电 ...

我看沪工的和东成有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你说的东西不知道上了量是否还好使。
118平米的房子铲到墙底加上开槽,出了30多袋垃圾,东成ff02-28 ...

用量不大自己家用

网友C:
300出头的东成 28锤不好?还是你就差这1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出头的东成 28锤不好?还是你就差这100块钱?

不差,既然都推荐东成那就东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出头的东成 28锤不好?还是你就差这100块钱?

26够不够用

网友:
博世啥时候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不大自己家用

还是上28那种四方的吧
再大的活上六角的,不过家用装修啥的28足够了,26的略微差点看你干啥了。

网友:
这两个应该半斤八两吧,家用的话看哪家送的东西多

网友:
家里用会有凿的需求?像我买了个东成26的几年了也就打了几个洞。

要是没凿墙撬砖开槽的需求。只是打打孔的话,还是神器大有5401用着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