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乐园没拆机,坛子里入手1台电源N870P-S0,简单试了一下,又做广告了...

楼主(2020-08-07):
提到在坛子里买了个直流电源,天天泡坛子的肯定知道艾默生。我也眼馋了许久,但是不喜欢那尺寸。虽然充电手钻带上根线移动不方便了,但那么长得电源感觉移动也太不方便了。经过N多次的思想斗争也没有入手。
话说不是充电手钻电池老态龙钟了,不能想用就用,每次都得提前充电,还能吃不能干。不符合老实听说吃少干多的优良传统。前几天买了1个220V手电钻,忽略了调力矩的功能,手感也不好。220V手钻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779
所以还是琢磨着整个直流电源。又觉得艾默生尺寸不便,前几天看到了这货,果断搞了1个,虽然比那个贵。

就是这个电源了,DELL N870P-S0,尺寸见图片。看我用了十几年的12寸小黑,虽然脑瓜转得慢,但是不掉链子,稳得很。

电源铭牌

右侧接的启动和供电跳线。用的电脑前置USB的引线,把塑料插头破坏了直接插到接线柱(针)上。见后面。

再来一张

话说能不能把供电和启动拧一块,然后一块接到第三排倒数第二个点 那个公共端?一下连启动和供电都搞定了?

这是前置USB引线的插头拆除塑料壳以后的样子,直接插到针排上。拆上热缩管。

还有两根线剪掉了,剩下着三根。黑色公共端,绿色启动,红色供电。好记。

调压板,以前往了干啥买的,今天拾掇出来了。改电源嘛,没那水平。只能曲线救国了。

输入4~40V,输出1.2~36V。电流8A

左侧5腿管子型号

右侧3腿管子型号。

空载12.24V,我这表吗 请忽略小数点以后。

全速空载电压12.11V。空载电流2A多,启动电流8A多,堵转电流12A多。但我这表最大就10A。但能显示出12A多来,超负荷了吧

空载全速转了1分钟,芯片散热片41.6℃。室温29摄氏度吧。

寒舍。

END

网友A:
手钻不是7.2V吗?

网友:
不错啊   电源多少大洋?

网友B:
看到楼主的飞利浦牙刷

网友:
800多瓦太夸张了。。。。。

网友C:
摇步器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钻不是7.2V吗?

那个小板就是调电压的。不过功率有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步器有用吗

有用哟,走路老板有奖励,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飞利浦牙刷

牙刷快挂了,顶部得防水胶皮已经裂了。肯定进水了,挂了以后又可以在坛子里来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哟,走路老板有奖励,所以……你懂的

哪个老版啊,哈哈

每天能到多少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牙刷快挂了,顶部得防水胶皮已经裂了。肯定进水了,挂了以后又可以在坛子里来一发 ...

防水圈不是可以单换的吗

网友:
那么小就870瓦,不是吧

网友E:
请问一下上面标的22cm长度是上铁壳长度?输出插头到面板?还是包括拉手的整体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上面标的22cm长度是上铁壳长度?输出插头到面板?还是包括拉手的整体长度? ...

左侧接线柱到右侧铁壳。不包括拉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老版啊,哈哈

每天能到多少步?

超1万步,每月奖励十元。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圈不是可以单换的吗

还有这操作?我去查查,延长一下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侧接线柱到右侧铁壳。不包括拉环。

谢谢!
字数补丁。。。。。。。。

网友F:
这种电源的尾部端子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的尾部端子哪里能找到?

应该不好找。看结构应该跟笔记本电脑光驱安装方式相类似,光驱相当于电源插到设备上,那端的接口是固定在设备上的,而不是带线的插头。真要插得话感觉台式兼容机开关+重启+指示灯那个线束应该合适,因为那线束的插头都是单个的,需要用哪个单独插上就行了。抛砖引玉,你再琢磨琢磨还有啥能凑合用的。

网友(2021-10-20):
风扇转速可以调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