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魅族m6 mp3录音回放不正常

楼主(2020-08-07):
魅族m6 ts版 柜台展示机,这是魅族停产mp3前售卖的最后一款机子,本人当时刚大学毕业,在老家找工作,一天逛到某一数码专卖店突然发现这么一台机子(我老家那种地方遇到这机子简直是凤毛麟角)看了一下:颜色:黑色,容量:8g,生产日期:09/8/12,当即买了下来。这机子本人一直保护的很好,除了返厂换过电池其他都没修过,本人基本是用他听收音机,可是最近出现奇怪的录音故障:录音文件回放时经常有中断、跳音、反复某一句等异常,不管录的是外界声音还是广播节目都这样,只要录音时间超过1分钟,复现率可以达到80+,把录音文件拷到电脑播放,一样的有问题,也就是mp3生成的文件已经坏了。歌曲播放、视频播放、电子书、收音、图片浏览、时钟、游戏和工具等功能测过全都正常,长时间使用没有发现死机或不稳定,就录音不行。大文件测试也没有发现损坏。重新刷过机也格式化过,问题依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像是flash不行了,坏块多了,要换

网友:
换闪存吧,虽然那会儿可能是mlc甚至slc的,但也用不了那么多年

网友:
不过我用手机听收音机,不是网络是FM硬解收音机,要插入音频线才能接受的,而且是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flash不行了,坏块多了,要换

闪存用软件测过,无坏块,否则听歌看视频也不正常了,因为写到闪存上的文件被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闪存用软件测过,无坏块,否则听歌看视频也不正常了,因为写到闪存上的文件被损坏了。。。 ...

内部写和外部写不一样的,电脑写内部程序应该会自动屏蔽坏块,而内部程序录音可能没考虑到这点,就直接写进去了,导致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写和外部写不一样的,电脑写内部程序应该会自动屏蔽坏块,而内部程序录音可能没考虑到这点,就直接写 ...

用的是Checkflash之类的软件测的,一块块的写入再读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Checkflash之类的软件测的,一块块的写入再读取,都正常。。。

u盘也有坏块,但是你检测不出来,因为他的软件屏蔽掉了坏块,但是这个可能是坏块管理没有做好,可能内部写不屏蔽坏块

网友:
看样子想主控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