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闲鱼那个 “小米活塞耳机 清新版” 好像有真有假

楼主(2020-08-07):
8月1日,因为需要买一个小米快充,在闲鱼找到一家19元包邮,当时看到卖家还有 小米活塞耳机(15元) 和VIVO 耳机(13.8元),看到这么便宜就顺便一样买了一条。
8月4日收到,充电器试过正常, 那两条耳机也插上测试,结果这个  小米活塞耳机 清新版  的效果远超我的期望,低音效果很好,对比以前在京东买的 45元那个 漫**  和 索* 要好很多。
那个VIVO的就略差点,这个就不要讨论它。
听过这小米耳机这么好又这么便宜,当晚又联系卖家想再买两条给家里人用,卖家没回复。而且卖家的有东西都下架了,次日卖家用电话短信回复我说是被人投诉而被禁言。 此时我已经在另一卖家买了两条(30元包邮)。
8月6日,收到另一卖家的两条,拆开一条插上手机试听,结果极度失望,再拆开另一条,同样是失望。
  对比下此前买的那条,  1   :外包装基本一样,不同的地方是 此前买的好听那条的包装用的是不干胶的,拆开是时这胶还有粘性的,而另一卖家难听的那两条的包装那胶是硬的,没有了粘性。
2:此前买的好听那条 插头处有标签,标签一面是二维码,另一面是小米商标。   难听的那两条没有标签。
3:当时我怀疑新买的这两条的插头会不会是中兴款的接线模式(3.5插头带通话的耳机有两种接线模式,中兴和小米是不同的) ,于是拿出万用表测试,结果发现了重大问题-----3个耳机的接线模式是一样的,没问题。 问题的难听的这两条的喇叭阻是16.5欧,反复测试两条耳机就是16.5欧,   而好听那条的电阻是32.2欧。   包装盒标称是 32欧。  查看三个包装盒的说明,都是标32欧。
我相信小米的代工厂家不会犯这样的大错——把16欧的耳机装在32欧的包装盒上。有理由相信难听的这两条是假货。

昨晚(8月6晚)于是联系卖家,卖家没回复,再查看他卖的东西,竟然全部下架删除,只见还有一个充电器,显示卖掉了,这就奇怪了! 是不是又是被投诉给封店的?
今早我再查看闲鱼聊天,也没见卖家回复,于是点了退货退款,中午时候见卖家同意退货退款,但卖家也没回复我昨晚的质疑。
今晚我把耳机寄回了专家。

4  好听的那条插头处有二维码,我此刻刚用微信扫了下,显示是小米正品验证,但不通过,这又是怎么回事?

好听这条的包装用的是不干胶

难听的那条没有二维码,好听的这条插头有二维码标签,但这二维码却不能通过小米的正品验证!怎么回事?

难听的这两条,喇叭电阻是16.5欧,好听的那条是32.2欧

好听难听的 包装上的文字是一样的

网友A:
阻抗是耳机交流阻抗的简称,你拿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耳机交流阻抗的简称,你拿万用表测

同一型号的3个耳机,用万用表测试 一个32.2欧,两个16.5欧。 你来给我解释这是什么理由?

网友A:
你测的是耳机单元的线圈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耳机单元的线圈阻值

不管他是直流电阻还是交流阻抗,你先解释下同一型号的耳机一个是16.5,一个是32.2,差别这么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感觉电阻像是串联起来的值?还是插头里边的线有接法的问题?感觉像是高仿货

网友B:
16.5欧 那条应该是 耳机的L 和R 短路在一起了。 所以声音难听。  试试用电脑播放,调整左右平衡,难听的那条应该是无论怎么调整都是左右两边都有声音。

网友:
腿毛很茂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耳机交流阻抗的简称,你拿万用表测

交流阻抗是不假;但是拿万用表测分辨是多少欧的;有什么问题;来你告诉我..........我怎么就不能看见装逼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耳机交流阻抗的简称,你拿万用表测

用万用表量没毛病,与实际值有点差别(会低点),但做参考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假的,不是怎么测的问题,而是闲鱼上90%卖的都是假的。小米的假货已经满天飞了,很多人花20块钱买了个假的圈铁就说圈铁音质不如10块的,怎么怎么垃圾。一问是闲鱼收的,基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5欧 那条应该是 耳机的L 和R 短路在一起了。 所以声音难听。  试试用电脑播放,调整左右平衡,难听的那 ...

可以确定的是,LR没有短路,因为我以串联的方式测LR是33欧

网友:
耳机假的太多了

网友:
我在闲鱼上买到假鼠标。图片用真鼠标,有SN码,寄过来是没有的。退货还要我出邮费。日

对闲鱼越来越失望。。。

网友:
现在的咸鱼也太操蛋了。

网友:
1688上面能搜到的基本都有假

网友:
JD自营找同款耳机的买家晒图是有二维码的

网友:
15元,你图便宜了,还想咋着啊?去jd买正品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的,不是怎么测的问题,而是闲鱼上90%卖的都是假的。小米的假货已经满天飞了,很多人花20块钱买了个假的 ...

你这话就不爱听了,某东买的圈铁声音跟si似的

网友:
闲鱼上只适合买二手货,买新货就别在闲鱼买了,另外一定要找信用极好的卖家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