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寻找个从水中以负压方式提取气体的工具

楼主(2020-08-07):
通过淘宝查看,有很多抽气机、负压机、真空气。但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于我所描述的情况:夏天的鱼塘必须使用氧气检测,而使用探头直接从水中检测氧含量的情形,探头会受到水质、藻类等快速污染,如果能直接抽取等量水,抽出空气进行检测则可以尽可能避免这个情况,那么用哪种负压装置更适合呢?
如果能找到的话,再配合点自动化装置就可以做出寿命更长更稳定的氧含量测试仪了。

网友A:
还是经常洗洗吧,负压吸上来估计读数都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经常洗洗吧,负压吸上来估计读数都不准确了

如果只取指定体积的水,比如10立方厘米,强行以负压方式或者烧开方式得到多出来的空气,在特定温度补偿下,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至少应该比泥沙和水藻污染的探头准确。清洗探头必须人为操作,不具备确定性,有个朋友就因为喝酒误事,造成20万鱼的损失。

网友B:
先看看你的测氧装置吧

网友C:
检测的还能这样搞,算了吧! 听说高科技膜材可以虑出水中的氧气,估计寿命还不如氧气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你的测氧装置吧

测氧装置可以直接使用淘宝的普通空气测氧头,基本指标参数差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的还能这样搞,算了吧! 听说高科技膜材可以虑出水中的氧气,估计寿命还不如氧气探头! ...

如果真使用滤膜的话,可能要先把水过滤成净水再使用滤膜了,在池塘环境那么恶劣的环境不适合用这些高档次玩意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使用滤膜的话,可能要先把水过滤成净水再使用滤膜了,在池塘环境那么恶劣的环境不适合用这些高档次 ...

其实我也有过你的想法,想自动控制开增氧机 不用依靠经验 用数据说话。后来觉得水里氧探头太贵,还不可靠,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有过你的想法,想自动控制开增氧机 不用依靠经验 用数据说话。后来觉得水里氧探头太贵,还不可靠 ...

就是,如果可以从空气里处理的话,数据就准确多了,自动化控制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