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内存条,求助下论坛大佬们

楼主(2020-08-08):
这到底是2400的还是3200的
我进boss里面改到2933就开不了机,大佬们指点下呗

网友:
老哥你这10代i5配B460内存频率只能到2666,你再往上调多少会黑屏的。你这个条子本身能XMP到3200但是Intel平台必须必须必须用Z系列或者X系列主板。

网友:
标签上 是 8G DDR4-3200 CL16  是插两条吗?先插一条试试

网友A:
华硕B460M-K,最高支持DDR4 2933,不过可以通过修改BIOS,支持DDR4 3600,但最多只能稳定在3400频率上。

让人感觉到诧异的是,你配了十代I5,为什么会弄个460的主板,为什么不上Z系列或者X系列主板。

完全是高配低能,还不如华硕TUF Z390-PLUS配9600KF,后期可以升级WIIF6,也可加装加速盘,性能一点也不比I5-10500差。
而且影驰GTX1660完全就是笑话,标称TU116核心、192Bit带宽,实际上就是1500/1770MHz超频上去的,发热量、耗电量巨大,风扇噪音大、动平衡差,长时间运行情况下,如没有对流风道,散热效果差。----无论是铭瑄还是丽台GTX1660随便“压制”它。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主板不怎么样...尤其是后面带F H K之类的字母、
再一个就是华硕超内存不是直接选DDR频率,而是先启用内存专业模式,(旧版是这样,不知道新版BIOS是不是这样)
然后选X.M.P里的DDR 3200,然后看一下内存电压是不是1.35V如果不是要手动改、
实际上大概率是点不亮的,本身主板就只能2933,所以只能看着X.M.P的时序降频到2933或者更低一点

网友:
开XMP就好了,系统会自动选择预设中可用的最高频率。
XMP:全称是“Intel Extreme Memory Profile”,简单来说就是内存条另外存储一组预设,开启后BIOS根据预设设置频率、时序和电压。

网友:
长见识了。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B460M-K,最高支持DDR4 2933,不过可以通过修改BIOS,支持DDR4 3600,但最多只能稳定在3400频率上。

...

谢谢大佬,长知识了,小白一个朋友推荐的配置

网友:
你要改成手动指定模式或超频模式,华硕的主板垃圾,华擎的好点。

网友:
10500最高支持2666,改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