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9A如何校准?

楼主(2020-08-08):
芯片型号DTL0200L,我在本论坛别的老师发的139B帖子里找到一个进入校准的方法,按住RANG和SELECT键,开机进入Ω档,自检完了就进入校准界面!
但是,我发现默认的校准只有200mV档,200K档,,,,,也就是每个功能档位只有一个量程可以校准,其它量程都没法校准?
不知道怎么实现单独量程校准?

网友A:
这是基准校正,基准正了,其它只能看电路元件精度了 .不可能每个档都通过程序校正.那程序得多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准校正,基准正了,其它只能看电路元件精度了 .不可能每个档都通过程序校正.那程序得多智能. ...

别的表都可以呢? 比如众仪219  我试过了  不可能是什么基准  校准100mV,其它量程不受影响,而且也没见过用100K做基准校准电阻档所有量程的。

楼主:
问题会不会出在range键上? 校准时需要用这个键来增加读数值,而这个键恰恰又是量程切换键。导致程序无法识别其它量程的值?

楼主:
刚才尝试校准,不小心用错误的校准数据把mV档弄错了,结果所有档位都不对了!输入100mV显示过量程!最后我发现,可以先输入1mV通过按键把校准值一点点网上加,最后终于能识别100mV校准值了!赶紧拆机把存储器备份,以防万一!
试了很多办法,还是没办法单独量程校准。看样子这表每个档位只能用默认的量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