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SB Token3000电子钥匙USB接口折断更换

楼主(2020-08-08):
办公室的USB Token3000电子钥匙USB端子折断了

恰好有淘汰的备品

其中另有外套折断金手指完好的

微距观察一下

选出完好的拆配件

上刑具

去掉损坏的USB端子

取下的完好USB端子

更换USB端子完毕

上电测试

绿灯闪烁

接电脑亦可识别

可以继续玩耍了

网友:
换换可以继续服役了

网友:
又只能抢到板凳了,不过做工真的还行了

网友A:
一定是有人拧了这个钥匙,并试图踩办公桌下面的油门和离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有人拧了这个钥匙,并试图踩办公桌下面的油门和离合

摇摇车司机脑回路果然清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有人拧了这个钥匙,并试图踩办公桌下面的油门和离合

总觉得你在开车,又没有证据

网友D:
一天插几次,命根子都插断了。。。。。

网友:
机密设备哈哈

网友E:
竟然断掉了,这是抽插过度还是体位不佳造成的

网友:
这些软件跟曾经的瑞星和ProDAD视频后期一adobe一Unity等专业版有一拼,绑定主机号硬盘号,又弄一个加密狗占用USB接口位置,良心的设计应该做成十字款USB三头HUB数据分线器,有一头隐藏直接连到加密芯片。

网友:
我机器加密狗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摇车司机脑回路果然清奇……………………

摇摇车司机也是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竟然断掉了,这是抽插过度还是体位不佳造成的

球球够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你在开车,又没有证据

这是去幼儿园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天插几次,命根子都插断了。。。。。

老温还是一如既往的撩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