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软包锂电池鼓包了,能放气后继续使用吗?

楼主(2020-08-08):
软包锂电池鼓包了,能放气后继续使用吗?有九块大部分都鼓了,原来有十块组成5串2并给微型台锯用,后来有一块极耳从根部断了就废了,后台锯改用21700供电后就一直吃灰,最近改了一个电磨软轴想用它来供电,结果发現鼓了其中有一块鼓得园鼓鼓的怕涨破就想放气后继续使用,不知可行吗?原想丟弃但测容量还有3Ah多,标称是4Ah,觉得弃之可惜了望高手给点建议,主要想改成3并3串,实在不行只好改2并3串了.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注意的是只能把外皮刺破小孔越小越好,别把里面弄破,放完气把口用胶带封住

网友:
扔了吧实话实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的是只能把外皮刺破小孔越小越好,别把里面弄破,放完气把口用胶带封住 ...

用金属的穿刺行不行

楼主:
有点可惜了还有差不多80%的容量哦

网友B:
鼓包了还敢用?不怕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了还敢用?不怕炸么

应该不会炸

网友C:
赶紧扔了吧,就算放了 气也用不了多久了,针刺破的放气部位就算你进行了密封,它还是会出现硬块并且还会增大,硬块增大增厚跟鼓包一样,并且电池内依然还会继续产生气体。

网友:
可以的,用针刺穿外膜,不要刺到电芯,然后挤压放气,保证电芯压力大于外界,不要让空气进入,最后用透明胶封住针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扔了吧,就算放了 气也用不了多久了,针刺破的放气部位就算你进行了密封,它还是会出现硬块并且还会增 ...

那就扔了吧,以后再也不买软包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金属的穿刺行不行

可以,但这只能凑合用用,最好还是备块新电池靠谱

网友D:
弄破里面那种臭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这只能凑合用用,最好还是备块新电池靠谱

安全起见决定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破里面那种臭味道

以前拆过一个18650的

网友:
可以放,但容量只剩下80%不到基本也就是废品了

网友:
生命跟一块电池哪个重要?

网友E:
充放电几个回合可能会吸收了

楼主:
正在放电一直要放到电压为0才丟弃,幸好我们这马路边垃圾箱中间有个专门回收电池的小隔,不然还真不好处理

网友:
还要用擀面杖擀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放电几个回合可能会吸收了

产生的气体还会回收?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