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帮我看看这表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08):
本人的UT60H,前两天改锂电,电池什么都都弄好了,就差接电池了,怕正负极弄反,所以就上机确认一下,哪成想电池接线头有点麻花,电池极片下面正好有个电容的两个引脚,可能碰到了电池极片,显示了一下就不显示了。我以为电池没电了,就重新连接了一下,显示了有两秒吧,就又不显示了。后来我接上我之前用的18650串联的电池接上也不会开机了,才知道可能碰到哪里了,看了半天电池极片附近也没裸露的其它线路,可能就是碰到了极片下面的电容引脚了吧,奈何本人书读的少,压根儿不懂怎么查原因,所以就想让大神们帮忙给看看,在此谢过各位老板了!

网友A:
看你这电池弹片焊接成这样,就知道没接触好

网友B:
检查电容旁边的U7

网友:
不显示估计哪里短路了,手里ut61e也是没显示了,主芯片正负引脚短路,改天寄给售后修吧。

网友C:
画板子把直插件放在那儿也是够让人无语的了

网友:
很好修的,完全不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板子把直插件放在那儿也是够让人无语的了

抱歉,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容旁边的U7

谢谢指导,今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电池弹片焊接成这样,就知道没接触好

二手的表,这是别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