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主板,G41,H81,一个点不亮,一个开机进系统死机

楼主(2020-08-08):
1、本计划拿G41做个软路由,结果从主机里拆出来换到另一个主机里点不亮了。
2、H81主机能进系统,不管是U盘启动还是硬盘,进去一会不定时死机。

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里几块板子,不知道有没人收。

网友:
16G坏服务器内存条两条8G坏内存条一条打包120也没人要...

网友:
映泰的B75M主板168出售

网友A:
什麼問題都有可能的,
主板、內存、CPU三大件用測試軟件測唄。
有時候電源也不能排除。
樓主發個圖好歹讓讀者知道是什麼品牌型號,
運氣好的話還能遇上用同型號的同學來支招。

网友:
本人手里几块G41都是好的,刷过微码能上771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問題都有可能的,
主板、內存、CPU三大件用測試軟件測唄。
有時候電源也不能排除。

内存好的,cpu好的,电源好的。
G41是技嘉,H81是弘基品牌机主板。回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