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菊水PAK35-20A可调电源增加高精度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0-08-08):
    几年之前淘了个二手的菊水PAK35-20A可调电源,实际最大35V,21A。总体来说不错,但是也有好几个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电压电流分辨率太低了,只有0.1V,0.1A,况且还有1个字的误差。电压精度给锂电池充电都不放心,电流精度调试电路板也测量不出来。

    经别人推荐,买了个高精度电压电流表。电压60V量程,电流30A量程,分辨率为1mV和1mA。实际花费120大洋。2.4寸液晶屏,屏幕和模块分离,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30A分流器。

    模块上元件不少。供电和被测电压有变压器隔离,不会互相影响。

    这个分流器比本体还要大!想要把这一套内置到菊水电源里不容易,尺寸都不小。

    带分流器版本的接线图。

    经过苦思冥想,决定把屏幕用铜柱固定到进风罩外面。神奇的是孔间距一丝不差,不用破坏进风罩了。

    另一面固定模块本体,厚度正合适,空间充分利用。

    分流器内置就相当困难了。1是分流器体积太大;2是电源内部输出是厚厚的铜排,必须从中间断开把分流器串联进去。

    铜排是螺丝连接的,把螺丝取下,用尖嘴钳把一个铜排弯折90度,2个铜排就分开了。这个菊水电源内部是2个模块并联,所以要断开2处铜排。断开之后用很粗的硅胶软线连接分流器。

    接完线有点乱。

    分流器很长,把2端用于固定的塑料锯掉,就短多了。

    最后就是这样子。

    分流器用胶带绝缘,然后勉强塞进了2个模块中间的缝隙里。

    最后合体。

    表头部分接好线。这个表头需要5V供电才行。菊水电源自带的表头正好有5V电源,所以无需添加220V转5V的电源模块。

    电压精度对比。

    电流精度对比。30A的量程分辨率能达到1mA着实不容易。稍微遗憾的是12mA以下的电流不显示,可能是怕表头不归零,故意屏蔽了小电流吧。有点后悔没选20A量程的了。

    组装好是这样滴。

    点亮屏幕。额,有点丑!

    费了好大的功夫测量尺寸,画图。嘉立创5元做了点PCB面板。

    这下整洁多了。

    嗯,像回事了!

    都是铜柱固定的。

    全文完!

网友:
牛掰了,果然很强大

网友:
通信电源也改了个可调120v 25a的,看见炬为一款表头还不错

网友:
这个表头很强大啊

网友A:
还是丑,应该想办法把原表头扣了把这个表头内置到源表头位置。看大小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丑,应该想办法把原表头扣了把这个表头内置到源表头位置。看大小也差不多 ...

这样安装还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丑,应该想办法把原表头扣了把这个表头内置到源表头位置。看大小也差不多 ...

大小差多了,不可能装进去

网友:
可调电源内部做工不错,新换的表头很漂亮。

网友:
不破坏,穿过好评

网友:
机器本身就漂亮,再加一个表 头更是如虎添翼了

网友:
这表头真不错

网友:
表头不错,菊水的电源本来就丑,新的菊水电源深蓝色散热口也很丑,真奇怪菊水电源用料不错,不能找个好设计师好好设计一下外观嘛,太丑了

网友:
面板喷白处理,更换统一颜色。

网友:
屏幕效果不太好呀,可以自己买个同样的IPS的,肯定更漂亮

网友B:
改装的不错啊,电流电压表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吧。不过你的线头处理的很差,还是建议用铜鼻子压接,比如我下图这样压接线头(最后一步不浸锡也可以)。

网友C:
电流电压表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不错啊,电流电压表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吧。不过你的线头处理的很差,还是建议用铜鼻子压接,比如我下 ...

淘宝搜索sui-2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电压表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吧。

淘宝搜索sui-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