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T60插头负极为什么比正极难焊?

楼主(2020-08-08):
焊XT60接头的时候发现不论公头母头,负极都要比正级难焊,同样的烙铁,正极可以几秒焊好,负极塑料壳熔化了都焊不好,就算焊上去锡也是半熔化状态,难道正负极的结构不一样?
下图左边是正极,底座完好,右边负极的塑料底座明显已经熔化开花了。

网友A:
买到次品了吧,我以前焊过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次品了吧,我以前焊过没有这种现象

次品不会镀金的,而且这个确实是焊的时间久才熔化的,如果焊正极10秒的话,焊负极得30秒,塑料肯定会熔的。

网友:
我买过一种XT60,10秒左右壳就熔了,其他的10几秒都没事。
T12调到400度,一般上锡5秒左右,焊上电线也是5秒左右,你花了30秒,就要检查一下哪出了问题,烙铁温度不够还是焊点氧化不上锡

网友:
插上再焊防止变形

楼主:
是啊,后来就是插上再焊的。

网友(2023-07-27):
插上焊,热量散发更快呀

网友:
包上湿纸巾

网友:
焊母头把公头插上再焊,焊公头把母头插上

网友:
大力出奇迹,100瓦烙铁伺候

网友:
经常焊插头,搞把150W的外热,一个焊点1,2秒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