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华硕美声大师(SonicMaster)小音箱拆解

楼主(2020-08-08):
前几天和陪兄弟拿东西去他朋友开的回收站,刚好看到一堆电子回收件里的一个黑色小音箱,拿来一看是华硕的,就向兄弟的朋友买,最后朋友也没收钱。
哈哈,到家先擦洗下,开始准备开拆(小二上图)

先来个外观图,看着做工还行,拿手里有点分量,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加配重块。
两面有华硕商标和SonicMaster的标志

底部是一个镂空的盖子,有四个防滑胶垫。

打开底部盖子,里面是一条音频线,音频接口是2.5的(晕倒,手头没有2.5转3.5的音频转接头,没法试音箱的好坏)

线拿开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发声单元。翻遍上下左右,没发现一个螺丝。

看来只能从底部入手,暴力强拆不是咱的风格,但是用手扭了半天,底部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打胶了必须暴力。
刚好看到小朋友玩剩下的乐高积木条。嘿嘿,直接征用了,顺道带上白板笔一起试试。

经过测试,还是乐高管用,卡在图片上的位置直接顺时针方面一扭就开了。

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没有打胶,是旋转卡扣的形式,应该只是卡扣位置的缓冲密封胶粘住比较紧,徒手打不开。

发声单元,一个低音喇叭(挺重的,应该质量还行,这个音箱重量应该就是它了)
音频线有4条,黄白接喇叭上面,红黑接在一个200K欧姆的色环电阻上,不知道什么作用,难道华硕专用,只能接华硕电脑。

其他没啥了,两层塑料外壳,通过两颗螺丝锁在一起,两个外壳不知道是不是起到防止共振的作用(咱没有相关知识,瞎猜的,哈哈)

来张拆光大合照(喇叭打胶了,不敢拆)

找了一根3.5接口的音频线接到喇叭上,发现电脑视频全开到最大声,可是喇叭声音非常小,要放耳朵边才能听到(两种可能:1、音箱坏的,2、需要驱动)
刚好有一个原来已经喇叭坏了的vivo送的喇叭,拆开有个驱动板,拿来接上去。

啊哈,吓死我了,电脑忘记关小声了。低音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反正我要求不高。最后就是修整穿线、焊接,把驱动板用小音箱外壳里的螺丝固定在壳上,安装回去。又有音箱用了,不用再忍受笔记本的自带喇叭了。

网友:
这妥妥的可以归类到山寨啊,华硕貌似就主板还行,

网友:
这个音响就是响了,主板根本就是忽悠智商的东西

网友A:
这个玩意其实是华硕笔记本配的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其实是华硕笔记本配的低音炮。。

对我来说效果真比我用的笔记本强多了

网友(2021-02-20):
楼主你好,我朋友也送了我一个这样的低音炮,我的是3.5mm耳机接口,声音很小,我想把声音放大。我现在怀疑“声音小,原因就是那个200k电阻的问题”。我看你的帖子,改成低音炮,只是加了个驱动板(同时也是转接口,把2.5mm变成3.5mm),我感觉我的低音炮,直接把200k电阻去掉,就能达到效果

网友:
那个电阻难道是降阻抗的?

网友:
双扬声器,难道电阻是高音。

网友(2022-01-24):
这个是华硕笔记本配套 的低音喇叭。

网友:
用电阻衰减吧

网友B:
这个2.5的接口脆的要死 这个是华硕N系列外带的低音炮 淘宝售价50

网友(2023-05-02):
引用 网友B:
这个2.5的接口脆的要死 这个是华硕N系列外带的低音炮 淘宝售价50

就是,我的就是坏了,不知道是插头还是啥原因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