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24包邮的米霍克电池及充电器

楼主(2020-08-08):
忍不住24包邮也入了一个米霍克双速锂电钻
到手拆了充电器及电池看看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充电器,标称100ma,空载电压13.27v,这样的电压能充电吗?

测试最大电流0.34a,这时电压只有8.7v了,

恒流放0.31a,电压13.03v,貌似对标称电流超标了,

这样的充电器安全吗?充电对电池有害吗?我的解决方法是直接丢垃圾桶以除后患,上次那个大焊锂电角磨机充电器虽然也非常简单但是电压还算正常功率小点就小点还有留存的必要,这个就真没必要留了。随便求一个12.6v质量好点的充电器的链接。

这是电芯的充放电路,用手拿住夹头启动,9档以上不能启动的情况猜测这个放电板不是有限流就是电芯非动力电芯,算了偶尔用用不折腾了,经常用的话电芯及保护板都达不到要求,连测试内阻容量的心情都没有,,,,,

看到没,最大0.35a的充电电流,怪不得所配的充电器才那么大一点功率原来是有原因的

电钻图片,三鸥的夹头,同心度一般

对比东成的锂电钻

结论,一分钱一分货,个人感觉不是太好用,不是太小巧顺手,不是刚需不建议入,我入得有点后悔,

说句题外话,这种质量配置的电钻就是类似日系车的套路:减重减配,限功率限转速(这点是关键),这样的结果给人的假象就是日系车非常耐用省油,,,,,

网友A:
这套系统厂家也是有深思熟虑过的

首先这个充电器只是一个恒流源,并且有限定电压,如13V或13.3V等等不一。

而重点在电池的保护板,这个电池保护板大约在12.5V就关断充电MOS,而这时的电池充电电流应该还有几十到100多mA不等,突然被关断,就实现了转灯效果;如果电池不关断,那么随着电流减小充电器的灯会出现一个互相交换的闪烁阶段。

所以只要保证充电器不超压,且能接受慢充的基础上,这样充电是没什么不妥的。觉得电压高,就是当改一下扣除隔离二极管0.4V即可。

网友:
我换了充电器,换了电池的保护版,换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系统厂家也是有深思熟虑过的

首先这个充电器只是一个恒流源,并且有限定电压,如13V或13.3V等等 ...

请教你换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降电压还是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你换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降电压还是限流?

不是换,是并联上去调低电压啊,原来都13.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是并联上去调低电压啊,原来都13.5V了。

谢谢,,,,,,,,,,

网友:
的确是很不错的好货,五星好评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的前两天到,同心度还行吧,用红包到手14块,还是觉得超值的

网友:
看上它的包胶外壳手感了,其他的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