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跑满500M 光纤的 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8-08):
家里的带宽升级了 中国电信 500M 目前的路由器测试了 只可以跑200M的带宽 ,有没有啥矿难产品 ,可以刷机的 跑满 500M无线 只要是用无线
有线用的少

谢谢

网友:
华为 x3   带pro的更好

网友:
5G频段跑不满500吧,喜欢折腾就买华硕的

网友A:
全千兆的路由器不就行么,还需要什么特殊的么?至于手机测速,能不能达到满速,取决于手机的网卡和路由器的天线数。因为wifi是属于半双工通讯,所以,单天线最大速率只能到200左右。所以,估计是你的手机的5g是单天线的或者手机是双天线路由是单天线(不过路由单天线的基本没有了)。所以,单更新路由器是徒劳的。建议你用笔记本的千兆有线网卡测试一下网速。如果能到500的速度,那就是手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千兆的路由器不就行么,还需要什么特殊的么?至于手机测速,能不能达到满速,取决于手机的网卡和路由器的 ...

我是苹果手机  XR

网友A:
苹果手机没有直接查看wifi连接速率的选项。需要借助第三方app 查看一下连接速率是多少,比如150  300 450  433 867 等等  然后才能继续判断后边的问题。

网友:
前兆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苹果手机  XR

xr 5g频段是最高支持866mbps的速率的,如果你连接路由5g频段只能跑200mbps,那肯定是路由的问题,要跑满500mbps,wifi5的推荐k2p,红米ac2100,dlink dir882;wifi6的推荐小米ax1800,华为ax3 pro

网友C:
千兆路由器,还要手机天线支持千兆,无线网卡的千兆要比手机的千兆速率高多了。水果XR支持WiFi6,稳定性不一定好到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路由器,还要手机天线支持千兆,无线网卡的千兆要比手机的千兆速率高多了。水果XR支持WiFi6,稳定性不 ...

xr查了 不支持WIFI6`唉

网友:
便宜的就是水星D268G,腾达AC23
可折腾的是网件R6300V2,华硕AC86U,DIR882(正常使用够了,折腾解锁更多功能)
便宜可折腾的红米2100(必须刷机,原厂固件快算了吧)
wifi6便宜可折腾的华为AX3pro(必须改散热,不然容易掉线)
wifi6要玩联机游戏,多人待机体验好的华硕AX86U
wifi6有钱发慌买两个华硕AX89X(再配个万兆端口的电脑和NAS)

网友D:
最便宜的就是友华WR330,新三需要看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没有直接查看wifi连接速率的选项。需要借助第三方app 查看一下连接速率是多少,比如150  300 450   ...

用什么软件查看,连接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的就是友华WR330,新三需要看什么固件

40块包邮,淘宝。刷机最简单的路由器。

网友:
红米AC2100,用路由器自带的和测速软件测可以跑满,但没超过太多。用电脑测的话接近600M,一百多也差不多了,我买了两台了。5G覆盖比较强的,我两室两厅房子,全覆盖。而且我用华为AX3 PRO 测过,速度和无线信号没红米的这款好.缺点就是不支持USB,没法外挂硬盘.  你也可以买京东云那款,现在209元的也出来了,上行带宽高的,可以赚京豆赚回本.支持usb外挂硬盘,本身自带的也有硬盘.

网友:
赶贵的买就行了,关键是跑满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刷刷手机,无线带宽高无意义,稳定就行

网友:
同样家里电信500,路由器换了好几个,软路由用过j1900,现在用的AX3600,速度基本稳定在50左右,最高60多,低了40

网友:
路由器小米华为的都不要买,买腾达或华硕的路由器,网上有评测,华为路由器黑小米,小米路由器黑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