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正品德力西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及维修和电路图

楼主(2020-08-08):
如题,拆个正品德力西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现在德力西的高防和假品太多了,外观无法识别真假。正面电池图:

没有螺丝,直接卡扣。设计不错

用料足,大电流没有采用导线,直接大铁皮(应该是铜片),这样减少了很多故障

一节1.5V电池供电设计不错,比充电好,一节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微电脑是一个牛屎堆。

断电器输出脚的铜片烧坏,应该是负载太大。

随便画了一个电路图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就是假货高仿货?

网友:
感觉做工开始走下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就是假货高仿货?

拿出证据来,网的证据图也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就是假货高仿货?

搞不好正版比假货做工更糙

网友B:
我有个定时器显示特别暗,几乎看不清楚,定时也只有1组设定了,拆开也没见啥元器件,估计牛屎有问题了

网友C:
不是德力西假货多,而是这个品牌近期就在衰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定时器显示特别暗,几乎看不清楚,定时也只有1组设定了,拆开也没见啥元器件,估计牛屎有问题了

...

你这个是内部不可自己换的电池吧,电池有电吗?

网友:
塑封防水变压器不错,可惜跟科德一样公版方案,百年牌倒计时模式不错,可以当防过充烧水插座,也可以当科德时控插座两用。

网友:
德力西现在不得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德力西假货多,而是这个品牌近期就在衰落

我更是觉得自产的没哪家是好货。

网友(2023-01-29):
我正在用的2只都是德力西 的,都是用来控制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管的保温加热带。这个保温加热大概有60W到100W左右。整天开着也费电,我设置成每天早、中、晚各加热一次。省电还解决了冻的问题。

用便宜的出现过死机。德力西的还没有死过机。  不论质量是否在下滑。还算是将就能用的牌子吧!

网友(2023-04-12):
还有如果不工作的话,检查104电容!

网友(2024-04-13):
电池街道哪里了 看不懂啊 哈哈

网友(2024-06-09):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定时器显示特别暗,几乎看不清楚,定时也只有1组设定了,拆开也没见啥元器件,估计牛屎有问题了

...

LCD工作电压是3V,所以有几个升压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手上有正泰和人民电器的KG316。。整体做工正泰要好一些。。正泰用的变压器。。人民电器用的阻容降压。。正泰的变压器空载都发热功耗大。。功率计看2W左右。。人民电器只有0.多。。综合考虑我还是用人民电器的。。用在光猫路由的定时开关机。。现在用了多年了一直都好。。

网友(2024-12-19):
板子后面银色外观圆柱形小电容是什么电容呢?如何替换呢?

网友:
里面的小变压器不错,我拆出来用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