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再拆个外研通点读笔,VIATON vt-9

楼主(2020-08-08):
全网搜索,硬是没有这个笔的拆机图。小朋友的点读笔坏了,也不在保修期,决定自己修,可就是找不到如何拆···,自己拆不开。

只有强拆了--------,比较简单,上图大家看:

这是修好了的图

很明显,线断了,我也只能修这样的。

顺便多拍点照片

焊上,算修好了

装回去

网友:
拆开后果然都是那么点东西了。没什么特别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点读笔    翻译笔都是新生事物,效率不高。

网友A:
我觉得原装课本上应该有近场通讯线圈和编码芯片,要是OCR文字识别加ACR语音识别翻译笔更好,不用担心出国不会英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原装课本上应该有近场通讯线圈和编码芯片,要是OCR文字识别加ACR语音识别翻译笔更好,不用担心出国 ...

书上有点状编码,需下载资源才能用,还得先点一下封面(我记得以前的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点状编码,需下载资源才能用,还得先点一下封面(我记得以前的是这样用的) ...

对的,书上有底纹,就是点状的编码图形,通过笔尖的照相机识别后调取相应数据。这个百度应该会比较详细,我推想:封面的编码为一级编码,通过该编码识别应该执行什么指令或调取哪个课本文件,书本页内估计是二级编码,类似书签,对应该课本的某一部分。所以点读笔最终还是ocr技术的应用

网友(2021-01-17):
没想到这样,早知道我那时候就发出来了,我家小朋友的摔几次了,其中2次是断线,那时候都在保修期内,想着看看是不是小毛病能不能自己解决以免影响做作业。当时也是拍了片,久而久之忘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