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高手给我在板上画圈小天鹅XQB60-318PG洗衣机插电按电源键不亮

楼主(2020-08-08):
请高手给我在板上画圈小天鹅XQB60-318PG洗衣机插电按电源键不亮:
1 我撤下板子后220V电源应接在哪个位置检测。(假如换了原件修好了插220V电源空载,就是不接任何主板上的接插头,按电源开机键是不是应该亮灯。(因为撤修一个原件就要上机测试太麻烦)
2 我的万用表是针尖的可以插进去测试,也可以将软胶全部撕掉检测,
3 请高手给我在板上画个圈,重点应该检查那部分?
4 用万用表测试电源开机键不按时,二头导通,按下时中间后另一头导通,按着卡塔声弹性还可以,这个开机键应该是好的吧?暂时只测量了变压器这部分的二极管是好的,

网友:
没有 维修和电路分析基础就不要去修这些东西,找专业的人修,或者直接淘宝找主板替换

网友:
变压器和整流桥部分,如果连这两个你都不认识就当我没说。

网友:
如果连电源是哪个都找不到的话,建议直接买个板换了吧,把自己电了或者伤了不划算

楼主:
本人无线电基础还是有的.修好过N多电器,只是第一次修洗衣机主板。感觉都不友好!

网友:
蓝色三孔接电源线的,你要分清火线、零线、地线哦!

楼主:
初步测试,220V转10V,250ma的变压器坏了。看什么能代换。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并不是容易坏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并不是容易坏的哟

在线测试初级1.4M开路了,家里有一个12V的,比原来的小一点点,不知电流大小, 只是测试。再看能不能正式运转,接在7805端,亮灯了,应该来米了,显示OF, 25.可能因为没有插任何接头,还有直接了7805一端的电吧。

楼主:
测试7805端5V正常,估计是变压器的问题,对后面各级应该影响不大,只是变压器开路不供电,故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220V转10V,250ma的变压器坏了。看什么能代换。

马宝买个12伏1A电源板改

楼主:
1 TBX(E135)220V转10V初级1114K开路,B2接入好的12V变压器,比原来的小一点点,功率应该也小一点点,原变压器是10V250mA的。测试7805输出5V正常,B3 装入主板,B4螺丝空位全景图.
接电开洗,标准洗57分钟后,撤开看变压器铁芯有一点热还不是很烫,后期看这个变压器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