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成本压缩到极致的移动电源,TP4395单芯片方案

楼主(2020-08-08):
偶然得到个火车站的充电宝,拆开看看做工。

共六节18650并联,其中四节都是“能量沙”,只有两节是正常的廉价蓝皮。

电路板元件就几个子。一看是个8脚IC,TP4395,但是想想不对劲,只有8个脚除去电源和地就还有6个

就纳闷6个脚怎么做到升压  LED电量显示,手电筒和按键,还有充满自停,

放电保护等一些列的保护。

越想越不对劲  就把电路图抄了一下 ,发现果然牛,能省的都省了  LED限流电阻也没有。

电路图如下:

可以说是端口复用到了极致~!

拆下IC发现电路板没有丝印标记,装回去上电池发现LED直接亮不灭了,

心想这下完了估计是装反了,于是拆下准备反一下焊回去,发现上电正常了。

输出电压也都正常,功能没问题,厉害了这个,居然还这么耐玩

TP4395

芯片估计不是简单的单片机吧,因为要升压  应该内置MOS吧

是不是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样才能利润最大化

感谢观看

网友A:
果然是压缩到不似人形的地步了,哈哈

网友:
高密度ASIC,少量元件即可实现功能,在低成本场合优势明显。

网友:
缩水也是需要一定功力的

网友:
再有几年,1颗芯片,不用外围电路就解决了,成本压缩到极致,坏了就废了。

网友B:
压缩成本不是灌沙子吗

网友C:
TP4395,这玩意貌似是5V2A充放电一体板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成本不是灌沙子吗

也灌了四节沙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395,这玩意貌似是5V2A充放电一体板的芯片

嗯 看着像  这个多了些外设  估计和那种有区别  很多降压芯片也是TP打头

网友:
跟几年前“馒头”充电宝用的方案差不多,很容易坏,最主要的是转换效率并不是很高,就算给它换4节比较好的电池,也给手机充不了几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看着像  这个多了些外设  估计和那种有区别  很多降压芯片也是TP打头

加一个S字母更好,变成德州仪器TPS系列原装芯片,缺点需要外部单片机控制。回到楼主正题,这种多合一芯片非常适合单节香水充电宝,充放电性能好于ETA9635有电量灯,自动关机空载时静态小电流小于跳周期稳压调制,应该有自动输出无需按键,比禾心意充电宝风扇hotchip耐用,建议加保护板更好,我的充电宝风扇接了6伏白炽灯已经烧hotchip输出,只剩风扇模式和充电。

网友D:
升压  LED电量显示,手电筒和按键,还有充满自停,放电保护

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  LED电量显示,手电筒和按键,还有充满自停,放电保护

缺点是什么??? ...

容易坏  转换率低  很多缺点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4个LED如何实现亮度均衡呢?感觉LED2和LED4应该是PWM驱动的,但是这样的话只亮LED2和两个同时亮的亮度岂不是会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坏  转换率低  很多缺点   一分钱一分货

谢谢解答!

容易坏??

网友:
TP有好几款充电宝IC,5V 1A 2A的都有,这玩意就是低成本方案,山寨最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LED如何实现亮度均衡呢?感觉LED2和LED4应该是PWM驱动的,但是这样的话只亮LED2和两个同时亮的亮度岂不 ...

如果3脚为高是一个灯亮  给低也有一个亮  灭可能得这个脚高阻态? 均衡应该可以做到  表面看着同时亮 实际应该是一个个灯轮流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3脚为高是一个灯亮  给低也有一个亮  灭可能得这个脚高阻态? 均衡应该可以做到  表面看着同时亮 实 ...

谢谢解答,没想到还有高阻这个状态,,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压缩到不似人形的地步了,哈哈

想找个这样的芯片就没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