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E4故障拆机维修(SUPOR C21-SDHC17X)

楼主(2020-08-08):
孩子讲:苏泊尔电磁炉开机E4故障,无法使用。

经分析,检测为电压检测电路中两个串联1/4W 1MΩ电阻其中一只开路损坏。

罪魁祸首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更换,装机,故障排除

无锅

试机,恢复正常

网友:
经分析,检测为电压检测电路中两个串联1/4W 1MΩ电阻其中一只开路损坏

历害,高手

网友A:
新换的电阻是铁脚的吗?
宝上很多电阻都是铁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电阻是铁脚的吗?
宝上很多电阻都是铁脚的

还想买铜脚电阻?基本都是铁的了

网友:
这个头是2分之1w了

网友:
只是烧了电阻算很幸运了

网友B:
怎么分析的,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电阻是铁脚的吗?
宝上很多电阻都是铁脚的

淘宝买了一些“五环精密电阻”,引脚全部都是铁的且引脚直径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析的,详细说说。

这个首先得知道电磁炉故障代码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吧。比如:E0:内部线路故障;E1:无锅或锅具不良;E2:IGBT过热保护;E3:过载保护(指市电电压高于250伏);E4:欠压保护(市电低于175伏也会报E4故障代码)等等。。。。

除了苏泊尔,其它一些电磁炉报E4故障也是表示欠压保护。

我这个拆机之前也测试过市电电压,230多伏,不是市电电压低引起的此故障,那么只有电磁炉内部电压检测电路问题才会导致。

分析:电磁炉电压检测电路无非不过就是一分压电路,由串联的和并联的几个电阻以及滤波电容组成,查了滤波电容没问题。

串联电阻开路,微电脑(cpu)检测到的这个电压会很低或为零,并联电阻开路,cpu(微电脑)检测到的这个电压就会很高,这个电压高了就不会报E4,而是报E3了。

因为之前就为自己为别人维修过一些电磁炉,故障代码这些早已了解一些,所以维修此故障电磁炉才会轻车熟路,两下找到故障点并将故障排除。

写得不好,仅供参考。

网友(2020-10-03):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样,知道是电阻 坏了。也没配件,不知道坏的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首先得知道电磁炉故障代码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吧。比如:E0:内部线路故障;E1:无锅或锅具不良;E2:IGB ...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这个对于其他维修者很关键

网友:
经验很丰富了

网友:
感觉电磁炉的故障检测就是脱裤放屁,很多时候都是检测电路自身问题而导致电磁炉罢工,就像20年前国产空调,加一堆多余检测,导致机器动不动就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