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制孩子上网使用时间

楼主(2020-08-08):
想在通过规定时间让孩子上网,其它时间限限制(如限制上网 微信 QQ)。有好的固件,或者远程手机APP

网友A:
棍子很好用。

网友B:
高恪不就行吗……你设置好例外时间和例外I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恪不就行吗……你设置好例外时间和例外IP就行了

你这个多少ver ,现在用也是高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多少ver ,现在用也是高恪。

斐讯K2,4.2.7.16528

网友:
你会想办法,
你娃也会,
除非,
就不是你的种!

楼主:
已经更新最新了,怎么使用还在摸索中

网友:
提议不错!我赞同!

网友:
光猫都有着功能,电信的小翼管家

网友:
光猫或者路由器里面都有这些功能,前提是登录密码要改,不然你设置了也没用

网友C:
现在手机有4g  很难

网友:
mac黑名单,我都是这么远程干的

网友D:
我用的极路由自带的APP,很好,限速断网,可远程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棍子很好用。

对对对,就是打!除了打其他如骗你自己呢!

网友:
直接拔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极路由自带的APP,很好,限速断网,可远程管理

我也是用极路由,就是路由器有时要抽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有4g  很难

关闭数据,开启儿童模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闭数据,开启儿童模式就可以

家长密码孩子知道     孩子都会自己开的

网友:
NR285G很好限制上网时间,NW788改的,才几十块钱。就是300M宽带以内比较合适,500M的宽带NR285G跑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