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房东家的奇田6L强排式热水器不打火拆修求助

楼主(2020-08-08):
前几天台风来了,温度降得有点多
晚上想洗个热水澡发现热水器打不着火了
周末有空拆开看看

安装在厨房里

三个旋钮分别调节冬夏模式 水温和火力大小

燃气管道 进水口 出水口

安全插座

打开

内部,左下角黑色的盒子有3个管子接出来,分别接2个点火针和1个感应针

线束拆开看看下发现多了一个2pin的连接头,找了下没有发现要对接的是啥

微动开关 两个螺丝一个打滑一个拧不动就没拆下

两个打火针拆和一个感应针都拆下来看了下,不是很懂其中的原理,所以就不知道好坏了
很奇怪的是3个针都是插到塑料管里去的,也没看到有线连接,咋个工作的呢?
查了下百度看到没有火的情况下感应针是高阻的,有火的时候阻抗会降低,还有建议可以串接一个2M的电阻上去,线都找不到不知道咋个操作
感觉3个针插得不是很牢固,重新把三个针都插深点,装回去再试依然打不着火

现象就是不打火,可能进水压不够,点火开关不开,手上工具不够,不会拆水管搞疏通
再说领导也提示了,说新闻上有看到自己搞出来啥啥啥...
算了,不折腾了,让专业人士来修理吧
上次大概1年前的冬天也是打不着火,叫了个师傅来家修理过一次,也是疏通了下水管,最后换了个隔水膜还是啥的,花了100多大洋
虽然觉得收费有点那个了,但是没办法啊,人家专业,工具齐全,有证的
安全相关,咱还是得小心点,该给的还是得给

好在吧,现在台风走了,天气又热起来了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这沿海城市到11月基本才入冬,凉水澡还可以继续洗洗,不着急,过几个月再找师傅来修理

今天就捣鼓到这儿,摆了个白,各位

网友:
非平衡式装在密闭空间是不是有点危险。。。

网友:
一般是水膜穿了,或者微动开关坏了。

网友A:
打开水龙头,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微动的铁片(网上撬)看打不打火?打火的话应该是水压不够或者膜片坏了,拧下进水管,看进水口是不是有个滤网?滤网有杂质堵住了也会造成水压过低不打火。

网友B:
水压低了 薄膜触碰不到开关问题比较多   其实开关能调节的

网友C:
那个可不是微动开关,是水流感应开关,这种算是三线,有些是2线的,具体的工作原理看不同的开关,这个开关是来感应水压的,开水通过压力达到要求就可以点火,然后点火后那边着火,引起那边的感应探头,然后就正常工作,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像这种的话一般不容易坏,多数是温度或者水压,或者你调的季节和水温有关,调正确了就可以打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水龙头,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微动的铁片(网上撬)看打不打火?打火的话应该是水压不够或者膜片坏了,拧 ...

谢谢指导,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不是微动开关,是水流感应开关,这种算是三线,有些是2线的,具体的工作原理看不同的开关,这个开关 ...

谢谢指导,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压低了 薄膜触碰不到开关问题比较多   其实开关能调节的

谢谢指导,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开关

就是微动开关

网友:
开水龙头,看微动开头上的弹片能不能弹开,不能弹开可能水压或水膜有问题,
观察风机有没有转,不转或转速不够导致风压开关不工作都会造成不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