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博朗耳温计拆解

楼主(2020-08-08):
这个耳温计可能不小心摔了下就不能用了,今天拆开拍几张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
探头可以飞线的,飞完继续用,就4条线,探头可以从外面往里捅一下就掉出来了

网友:
板子又糙又薄 没有德国货的那种蠢逼风格
嗨哟就是这字体还是第一次见 虽然知道是日货一定要抵制打倒 不过还真是第一次见
摔一下不能用的一般先补焊一遍

网友:
建议补焊一下排线

楼主:
我看了很久没有找到哪里虚焊,网上说这个探头很脆弱,禁不起摔

网友:
居然可以用上硬封装IC,一定要五星好评了

网友A:
硬封的一般问题不大,看看有没有元件摔脱焊,用手按按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的一般问题不大,看看有没有元件摔脱焊,用手按按看看能不能亮

坦头拆毁了,只能扔垃圾桶了

楼主:
这个是博朗6520     价格好像3/4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博朗6520     价格好像3/4百

真这价一点都不贵 某鱼蓝屏一代温枪上市时也399 还没天猫21块包邮的公模准 做工却跟21的差不多

网友:
三星半导体给员工发的就是这种

网友B(2021-01-07):
博朗6520芯片位置是牛屎芯片,是不是冒牌的

网友:
博朗6528,芯片位置是牛屎芯片,是不是证明是假货

网友:
现在啥情况了?感觉还能抢救一下。
不修挂咸鱼也能换点零花钱。

网友:
我家也有个博朗的,没有中间那两个键。

楼主:
这玩意不经摔    很娇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朗6520芯片位置是牛屎芯片,是不是冒牌的

网上有鉴别的,牛屎就是假货,电池仓里面的孔可以看到芯片

网友(2022-06-23):
拆解的不够彻底,那个感温头部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