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NVME 慧荣SM2260G 开卡成功,附量产工具

楼主(2020-08-08):
你们都不知道我心情有多激动,我的这块原来是阿斯加特的1TB垃圾盘,颗粒上面啥都没标。应该是白片或者黑片之一。主控是sm2260G,好像intel的P600也是这个控,今天闲着没事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开卡,而且PCIe nvme支持热插拔,开机状态下插上去扫描一下硬件更改就能用。

直接说我的步骤吧:

1.首先装个nvme专属开卡驱动。

2.给盘短接插上去。是下面那两个大孔,用个铜丝啥的短接起来就行。

3.打开开卡软件。因为我刚刚官方的使用文档上做好翻译就不细致介绍了,因为我的是1TB,就直接选择1TB这个固件包就行。
具体选择步骤我已经放在了开卡软件里面,有个技术文档叫:SM2260_MPTool_User_Guide的,里面我已经用翻译软件全部弄成中文了,具体步骤看那里就行。
选项都设置好以后直接点start就可以了,等进度条爬完。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去设备管理器把开卡的nvme驱动删掉,要不然速度会被限制在60MB左右。

最后:
把短接线拿下来,初始化一下
就可以了。

我加了驱动进去

网友:
多线程4K不太对吧?我的120G 2263xt多线程4K写400多。

网友:
保持短接状态开卡?

网友:
还有两个512g的l06b nw830 不知道有没有固件

网友:
NVME 慧荣SM2260G 如果是高速NAND颗粒的话能跑到多少速度呢?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下 回去试试

网友:
注册第一天,前来学习

网友(2020-12-21):
楼主,你好 能传个网盘吗?M币不够

网友:
速度也不快

网友:
1TB应该不只这个速度吧~

网友(2021-02-01):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找好久了

网友:
大佬牛逼,已收藏,等有钱了再来下载

网友:
入手了同款SSD,话说哥们你选错工具了,这款1TB配的是Intel 04T L06B白片MLC,所以你应该用L06B工具开卡,用BOKB的虽然能开出来但是性能是有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