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奥特蓝星IMW478加装蓝牙板避雷指南

楼主(2020-08-08):
先放完成图

改造方案
4056带保护 普通双声道蓝牙板 3.3V转5V DC-DC隔离电源模块 普通船型开关
避坑指南
模具电池位设计为单节18650 可以用一点海绵双面胶固定得更紧一点
ft2820p功放+蓝牙板闲置时电流非常低 使用移动电源板很容易造成误判切断输出 如果使用建议要带MCU控制强制输出
蓝牙板电源必须接隔离电源模块 不加会有电流声 稳压整流滤波小板不要丢 剪小接在隔离电源模块输出端

音响评价
虽然用的是2寸的单元 低音绝对有 别拿箱体、振膜的设计不当一回事 你要是拿低音炮来比肯定比不过
真实2.0声道 模拟2.1声道
蓝牙板和隔离电源模块成本过高 买着玩还可以 真要用还是买淘宝买成品蓝牙音箱性价比高
音质还OK 3.7V供电最大音量近距离听会有破音 远听不明显 5V下没测试
改完后只有一点白噪音 贴近耳朵才听到 正常使用几乎没影响

网友A:
做工很勉强了,给个中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勉强了,给个中评好了

IO小板的线太短了 不加长线材不好操作 要全部模块往功放板那里塞要剪掉一条支撑柱

网友B:
看见标题我一直在想不明白音箱安装蓝牙版的避雷装置是几个意思。。蓝牙连接的避雷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标题我一直在想不明白音箱安装蓝牙版的避雷装置是几个意思。。蓝牙连接的避雷针? ...

就是坑的意思

网友:
还是觉得厚点好加电池,腔体也大。

网友(2021-04-13):
按键问题咋解决,你不接按键么?用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