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TF卡挂了咋办

楼主(2020-08-08):
如题,手机已经不认卡了

提示要格式化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毕竟我还要里面东西呢(最好自己能解决的那种)

网友:
上电脑上看看呗。。

网友:
这就是换新的理由。

网友:
牛逼 还在用能插卡的手机 好羡慕

楼主:
有办法吗,关键是东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网友:
只能换新内存卡了,还能做什么

网友:
活在当下了,这种帖子有啥意思了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如果是大厂的卡官网基本都有自己的软件,比如创见的就挺好用
如果不是也有通用的
需要用读卡器在pc进行

网友:
还是slc放心

网友:
Usboot试试,有的管用

网友:
在二手东买终身质保的,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尝试用免安装绿色版数据恢复软件,实在不行只能换新的,低于太多电商自营价存储卡很容易遇到过多坏块,只能给小音箱凑合用不能放重要数据。

网友:
翻我老贴有照片恢复软件

网友:
储存卡恢复软件|电脑软硬派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8778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   十有八九 格式化都格式不了   ,要么就是格式化了 还是会提示格式化,要么就插电脑上看看   估计在电脑上不会显示,卡彻底坏了 ,
如果不是品牌的  那就更容易坏了  ,我以前的64g卡也是这样   !

网友:
JD自营买高端内存卡 啥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