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OSE 拆解』拆个晶华 HDMI转VGA。

楼主(2020-08-08):
618的时候买的。当时卖7.8包邮。结果不小心看到他家店有5元的红包,满5.01可用。
于是果断下手。。。到手价基本等于白送。

VGA口,看着有点歪呢?
图便宜,买了个不带音频的。

塑料盖子撬一下就开了。

直接抽出来看看。

芯片是TSC9669S的。查资料貌似支持音频。但是没找到完整的datasheet。

线材看上去还凑合吧。

背面啥也没有了。

有没有人有这IC的完整资料?想加个音频不知能行不呢?
刚看了下,现在这玩意只要5.8包邮了!

网友:
要加CS4344 DAC   。6R8可以去掉,在边上的位置装个662K (XC6206)3.3LDO

楼主:
呃。。。那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买的绿联的,刚打开看了,用的是AG6200芯片,LDO就是用的662K。它预留了DC-DC电路。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个带音频的

网友:
现在谁还会用VGA啊,的确是鸡肋来的

网友:
给个链接啊

网友:
DVI清楚一些

网友A:
随便买了一个,然后发现转成vga之后显示的好像左右立体模式(左右两图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买两个都是一样显示的,是不是运动相机的hdmi刷新率什么的和普通hdmi设备不一样制式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了一个,然后发现转成vga之后显示的好像左右立体模式(左右两图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买两个都是一 ...

是不是运动相机直出HDMI的时候分辨率比较小

网友:
厉害了,我十几块买了个带音频的,感觉不好用,有时候需要重启这个转接头才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运动相机直出HDMI的时候分辨率比较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分辨小的原因。。但是又没其他可以实验的东西。。所以就扔一边了。呵呵。

网友:
经手过十几个,上次5块一个卖了十几个,看来卖得不亏,
品质真的参差不齐,有的发热,有的一会儿就黑屏,要拔了重插,

网友:
我十几块钱买过,有时候开机黑屏(屏幕指示灯闪),需要拔掉重插一下才好。

网友:
最近买过一个,带供电和音频的,不知道音频是不是HDMI输出,从盒子音频口接音箱,对不对啊

网友(2020-11-07):
我的用了3个月出现问题,拆开发现TSC9669s芯片严重发热,导致黑屏,烫到手没法再坚持放在上面,加散热也只能用一分钟左右还是黑屏,无奈只能再买一个,应该是芯片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