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美光NW755颗粒 这样的情况怎么救!

楼主(2020-08-08):
美光NW755颗粒,如图903架子查询

网友A:
这里打叉有三种可能,炸ce,某ce几乎都是坏块或者单纯丢失坏块表,先扫描一下,如果是后两种就会没有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打叉有三种可能,炸ce,某ce几乎都是坏块或者单纯丢失坏块表,先扫描一下,如果是后两种就会没有叉了
...

目前只有903的架子,903能扫描吗,没有做过种操作

网友B:
F9擦除,再量产看下。还是不显就是炸C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903的架子,903能扫描吗,没有做过种操作

903有带扫描功能的,不带就百度手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9擦除,再量产看下。还是不显就是炸CE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9擦除,再量产看下。还是不显就是炸CE了

可以擦,量产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9擦除,再量产看下。还是不显就是炸CE了

有缺陷的颗粒必须扫描,单纯f9不行

楼主:
现买了个安国的架子,看CE是全的,清空后再用903看还在带x

网友:
讲个冷笑话:755的颗粒就交给755来解决咯

网友C(2021-07-31):
NW755是MLC吗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C:
NW755是MLC吗

是的,企业级mlc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