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pollinaris充电便携榨汁机到手拆

楼主(2020-08-08):
好评返现加淘客返现10块出头拿下

到手打了一块梨子试了试,不到两分钟就没电了,力道还可以,打磨的也很细腻,

凑合能用。

底部三个螺丝下掉就打开了,电机充放电板一节18650,量了下是电池直接驱动电机没有升压的,本来以为是升压到5v。
杯口是带保险的,电机旁边小板是一个开关,拧紧杯子开关按下才会通电才能开机,不拧紧是不会通电的。

电池杂牌1300ma,换一节18650b上去,测了一下电流,空转开机3A出头,稳定运行2A多一点。
这东西唯一缺点就是机头不防水。清洗不大方便。

还有一个疑问,电机转轴是直接透过塑料壳装上了刀片,打开后直接就松动点下来了,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防水措施,怎么打磨时候就不漏水?

网友:
这个还是英国货啊,比国产机还山寨化了

网友:
转轴应该有防水圈套着吧,没有的那不漏水到电机了!

网友:
之前整了个100多的。用了几次,非常好用,然后杯子不见了。。!

网友A:
我前两天也买了个美菱的,用起来还可以啊,拆开里面做工也规规矩矩,用得好像还是松下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也买了个美菱的,用起来还可以啊,拆开里面做工也规规矩矩,用得好像还是松下的电池

...

链接分享下,谢谢

网友:
主要担心电机容易进水,需要有转动设计的特殊密封结构,我觉得上置电机别装太满好点。

网友:
我姐买了个50元的。一个月坏了两次,第一次是盒盖检测开关挂了。第二次充电灯不亮,无反应

网友:
这看着就是13块的那种啊说是390电机,我也想换一个怕电机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