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看这日立D13VG手电钻声音正常吗?

楼主(2020-08-08):
今天到货发现声音有点大,并且停下后里面有滚珠惯性滚动的声音,中间的速度有些震动大些,并且那咔咔的声音,从1/4或2/4开始加速就不会消除,速度最大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些微震,有没有懂这电钻的高手?这声音到底正常不?

网友:
  不如得伟  ……

网友:
不带刹车的

网友:
这种钻基本都是这种德性,没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A:
现在的日立用的是粗齿,这个声音是正常的,说明书上都讲了。

网友:
观风

观风楼上观清风,近见扁舟帆卷蓬。

远看麦田掀巨浪,旌旗上下乱翻腾。

听月:

听月楼上听明月,耳边嫦娥笑语多。

吴刚喳喳砍桂树,嗵嗵玉兔忙捣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日立用的是粗齿,这个声音是正常的,说明书上都讲了。

粗齿好吗?感觉比较震手,响,里面有个滚珠滚动的声音,就是那颗珠子扫动的声音。

网友:
正常,这种插电钻都是噪音制造机,减速结构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齿好吗?感觉比较震手,响,里面有个滚珠滚动的声音,就是那颗珠子扫动的声音。 ...

直接退货吧,内部前端的轴承内圈裂开、脱落了,所以有“咔咔”声音;
我朋友买了一把后,发现同样问题,拆机查看过,维权、扯皮、上诉弄了一个多月。

网友(2024-03-15):
这个手电钻夹头同心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