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675W电源输出口DIY

楼主(2020-08-08):
看了很久论坛上包邮的服务器电源,终于下手了;
并且各路大神已经将拆解、改可调说明的非常到位;
但是破坏性的在输出口焊接是我不能接受的,因此在X宝和X鱼上找了相应的输出口配件,最便宜得也要15元,本着自己动手原则,开始选购零件,开始动手。

直接采购零件的清单,另外还有一些自备材料或者非必需品,例如电压表、铜线、排针、工具等;
准备开搞,首先展示元件;

元件里面需要注意的的是,洞洞板要选择质量好的,双面板,因为要双面走线,
排针和总线插槽是为了省成本配套使用的,可以直接一步到位选择卧式总线插槽,就是贵了很多
铜线要选择尽可能粗的,单芯的那种硬线,按照55A电流算,要10平方,但是太难操作了,后来退而求其次选了6平方;
开工,正面布局

因为总线插槽买的是立时的,所以,下排插针做了90度弯折,上排插针用排针和总线插槽排针稍微弯折后焊接处理
同时,开关走线及电压表走线为上板层走线,主要是信号电路,下板层为强电电路(强电流电路)

规划的强电路由,这里面最费时间的就是这个了,10平方线放弃了,但6平方依旧非常难折弯,最终完成图

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费了我1小时时间,,,,焊入电路

堆了很多锡,承载电流能力未知,但固定还是非常牢固的;

装机测试,完美使用,,接线柱123为+,456为-;

特征:
1.放弃了LED,把手里旧的电压表利用起来的,同时板子左边留了一个可调电阻位置,也是为改可调预留的
2.上下双层走线,降低了单层板走线的难度
3.爱折腾的花点时间,主要便宜
难点:
1.铜条的导热性太强了,焊接需要花些时间,用功率大一点的烙铁即可
2.铜条的弯折比较费劲,原本想折成标准的90度,但是根本做不到,都会有弧度

最后来一张最终完成品美照

网友:
不管你用啥工具都会有弧度。除非你把铜条烧熔化再铸造成直角,

网友:
这电源本来就长,后面再拖个尾巴,金手指不破坏还准备插服务器上?

我就这样弄的,简单方便,也不算丑,关键是不花多余的钱,毕竟电源才20包邮是吧!
各有各的看法,还是支持楼主动手制作。

网友A:
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电源纹波太大,我就没买,毕竟家里各种电源已经泛滥成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电源纹波太大,我就没买,毕竟家里各种电源已经泛滥成灾了。 ...

看评测确实波纹大,必定服务器电源都是在UPS后端的

网友B:
谢谢分享,总线插座S34M已剁手.
焊接洞洞板太费事了,上午花了点功夫花了个接口转接板,
集成数码管电压表头和带开关可调电位器,总线插槽立式安装到电源尾部,
大面积铺铜加过孔,没有预留开窗搪锡,我觉得应该够用了,板子已经打样了,等着后天收货测试。
到时候有需要的坛友免费赠送板子,拼了20片。尺寸50mm*25mm,数码管是1寸的。塞进开槽方孔里。

网友:
总线插座S34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总线插座S34M已剁手.
焊接洞洞板太费事了,上午花了点功夫花了个接口转接板,
集成数码管电压表 ...

我先报名要一个。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先报名要一个。哈哈哈

好的,给您留一个,我自己先测试好用再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给您留一个,我自己先测试好用再说哈

哈哈哈   你先测试 一下 看看自己手艺怎么样。

网友:
弱弱的问下,给个PCB文件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总线插座S34M已剁手.
焊接洞洞板太费事了,上午花了点功夫花了个接口转接板,
集成数码管电压表 ...

期待成品,当时弄了两个还在那扔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的,给您留一个,我自己先测试好用再说哈

大佬  我也想报名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成品,当时弄了两个还在那扔着

好的,板子已经发货了,后天估计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  我也想报名要一个

OK,坐等到货测试无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评测确实波纹大,必定服务器电源都是在UPS后端的

纯小白,这个可以改造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总线插座S34M已剁手.
焊接洞洞板太费事了,上午花了点功夫花了个接口转接板,
集成数码管电压表 ...

好人出现.先谢谢.   我需要两个,因我买了两个电源.我出邮资和分摊制作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人出现.先谢谢.   我需要两个,因我买了两个电源.我出邮资和分摊制作费用. ...

两片板子也可以免费赠送,等我收到板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虽然看不懂,
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