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猜颗粒!!!!

楼主(2020-08-09):
完全对3280不感冒,4K和3281一样,3281完全够用了,
下面有4张图,同样的颗粒,双贴4CE,慧荣的固件区别相当的大,一个是S版本的,一个是T版本的,
S版本带有1G的鸡血模式,T版本的没有鸡血模式,不知道为什么20年的T版本慧荣会不用鸡血模式,同样复制一个文件区别也是相当的大,
慧荣从58XT 59XT开始谜一样的回收机制,真是捉摸不透,反正一个为黑片而生的厂家出的产品还是以兼容性为主,SM3271和58XT真是这个时代的王者(黑片王者)
1.鸡血固件

2.20年的无鸡血固件

楼主:
还有忘了,说一句,完全不推荐3281BB,奇奇怪怪的事情比3281AB还要多,而且完全不明白浪费空间给TSOP干什么,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什么TSOP的颗粒可以正片量产,都是黑片工具的,用黑片工具的可以直接扔了,3281用就是用他读取的速度和一点点的4K,黑片量产的完全没有4K,量产太浪费时间了,现在TLC颗粒双贴128G也就45元,黑片完全没有用

网友A:
qyqx还行,宫崎骏老爷子点了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qyqx还行,宫崎骏老爷子点了个赞

眼真尖。

网友B:
N18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N18 字数补丁

还是老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n18

朋友,你不是基本上都没用过qlc怎么就猜到了

网友B:
分析过程如下:
1.3281 4CE 满足512G即每个CE得是128G的
2.3281支持、
3.有开心模式,所以排除MLC

综上所述,满足条件 N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过程如下:
1.3281 4CE 满足512G即每个CE得是128G的
2.3281支持、

拉倒吧,您就别分析了,这种信息给你看一眼,你根本不可能分析,条件反射就知道是n18了,您底下的分析纯粹是给新手指路!对吧,呵呵^_^!

网友D:
你对比一下S版和T版的参数是否完全一样,3281颗粒参数修改某一项是可以超频的,是不是S版超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比一下S版和T版的参数是否完全一样,3281颗粒参数修改某一项是可以超频的,是不是S版超了频。
...

我看一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不是基本上都没用过qlc怎么就猜到了

qlc速度烂
这一点我知道
好歹我用59xt+qlc做过垃圾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