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给技小新的无线手柄添加了充电模块

楼主(2020-08-09):
给技小新的无线手柄添加了充电模块,芯片是stm32f103c8t6,哪位愿意提供这款手柄的源代码或者是固件,没有固件这一灵魂,这个制版也没意义了。
还有不知道充电管理线路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固件源码,  还是得匹配 四轴上的源码才行,   就算给手柄固件 有什么用。。
要这么多M币的,  还是不要了。。

网友:
这M币能到你手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源码,  还是得匹配 四轴上的源码才行,   就算给手柄固件 有什么用。。
要这么多M币的,  还是不要了 ...

这个M币就算设置0也是35,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M币就算设置0也是35,很奇怪

这是论坛收的。  要是真想分享 就给网盘地址,  上传在论坛的, 会扣35M币,没几个会下的, 贴子再好也都变成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论坛收的。  要是真想分享 就给网盘地址,  上传在论坛的, 会扣35M币,没几个会下的, 贴子再好也都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0cRaBNPfZPDU1EJjz_bsw
提取码:1n5r

就等大侠的固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4VMIjYilveJNM4WnhhcIQ
提取码:j0ci

原理图呢。。

楼主:
原理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HLZ_9I8lC0mWF_UyDLbGg
提取码:4ala

网友:
这手柄的布置很奇葩

网友:
好像没看到boot0和boot1

网友:
等一个代码,在家里做两个手柄玩

楼主:
已经打好板子了。,就等灵魂了。

最新打板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好板子了。,就等灵魂了。

不敢点。。。有坑。一点就是35M币。。。

网友(2020-09-18):
哇哦,手柄PCB,有点好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