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逆变器,驱动断电瞬间电流过大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0-08-09):
TL494逆变器推挽驱动3对管,驱动正极断电瞬间为什么会电流非常大呢?
频率20K,变压器EE45,初级4+4,次级86+13,带载正常,断开驱动正极以后瞬间电流非常大,用可调电源放20A都跳了一下,用锂电供电直接炸管子。

网友A:
这个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吧,你不会认为方波推挽初级就不需要加吸收,次级滤波可以只用电容吧?

网友:
"断开驱动正极"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0-09-27):
你试试先断TL494供电,再断正极会咋样?

网友C:
驱动场管,还是用SG3525好。
你这个是电鱼机吧,我见过的都是用SG35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吧,你不会认为方波推挽初级就不需要加吸收,次级滤波可以只用电容吧? ...

初级是加了吸收的,仔细看,焊在变压器上了。次级裸奔,还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先断TL494供电,再断正极会咋样?

就是这么断的,断驱动瞬间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场管,还是用SG3525好。
你这个是电鱼机吧,我见过的都是用SG3525的。

不是,次级电压这么低不可能是鱼机的。

楼主:
两个月没上号都快忘了

网友:
其实你功率mos的g极在断电以后是悬空的,兴许断电以后两个管子同时导通了。再在g、s间加个泻放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