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压缩机+灭火器=空压机

楼主(2020-08-09):
做好用了很久了,一直没发贴。来几张照片,大家看看。,灭火器罐3kg的,外标安全水压21个压,所以应该安全。机器是4个压上电8个压掉电。加了一个圆开关带指示灯的,进气滤芯。出气管用的锡焊接也够用了,用硼砂需要工具太多,只有一个烧猪毛的枪 ,压力开关,不可调,可调的体积太大没地方装。这个是卸压阀,进气的停机后可以把压缩机的压力卸掉,防止带压启动伤压缩机,这个上面的伞螺帽是在修空调的地方配的,不然不好买。这个铸铁接头是tb的,原本是M32的牙,但是灭火器口丝牙是M30*1.5的,就把接头的大牙磨掉重新攻了细牙。简单配个水格,起个简单油水分离作用。这里面装了一个放倒开关,一个台风扇上拆的,挺好,之前整个机器下面是一个小车重心不稳居然会倒,这个开关起了大作用。但是要记住倒了要先关上面的开关才能扶起。后来发现一个玩具转盘就换掉了,这样底大就不会倒了。压缩机里面的油已经改成缝纫机油了,密度和原来的冷却油差不多,手边没有低粘稠的机油,不然机油比较好,惰性的。其他也没什么了,目前正常使用带气枪用。气量刚好,如果喷漆就不够了。

网友A:
也想搞一个,气能打多高

网友B:
有一定的危险性啊,这外壁打孔灭火器还能承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搞一个,气能打多高

原来看一个测试压缩机压力,貌似可以30个压这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的危险性啊,这外壁打孔灭火器还能承压

8个压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胆子真大,不用放水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子真大,不用放水装置吗

仪表旁边的大阀门是准备作为一个麻烦点的放水阀,主要是不想打太多孔。

网友(2021-03-18):
这么多焊点,水平差一点的话就是个随时会爆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