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350-27可调电源5v短接时电流无法调成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09):
各位大神本人买了一套由明伟s350-27改的50v 12a的可调电源 5v短接时 电流无法调成0是什么原因 还有它这温控风扇打开电源开关就转的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流表接在哪个回路的。这类电源,低压滤波电容往往并有泄放电阻,这电流就是电流表的底数了。

网友:
天啊,1.76A?这电流也够大了,不是泄放电阻引起的。。。。。

网友A:
明显改的人菜,将辅助电源负极接到j15近变压器右边的跳线,或者换个ka7500b,打开电源风扇就转,是把风扇接到辅助电源,没温控,晚上这个风扇是挺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改的人菜,将辅助电源负极接到j15近变压器右边的跳线,或者换个ka7500b,打开电源风扇就转,是把风扇接 ...

谢谢大佬,本人小白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辅助电源负极接到j15就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