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个变态的电筒残骸,得一18650还是美滋滋的

楼主(2020-08-09):
之所以说变态,就是因为捡到时被压扁的他妈都不认识了。
其二是,一节18650的电池,尽然标注50瓦
其三是,整个电筒除了必须的开关,灯珠 电池外,就俩电阻,没有其他零件了
好了 大家看看吧,不过电池还不错100毫欧以下,测了容量有1800毫安已经意外的惊喜了

不完全的尸体,杯子还变形了 看样子是金属的

当初捡它的目的就是这一节18650 到手立马测试电池
电池电压还基本满的4.026v

测试3次,取最小值,73毫欧,超乎我的想象,以为起码200以上呢

捡到时充电口子已经脱焊

到手,就这个俩应该是限流电阻 其他么有任何多余的零件了 两个大焊点是根灯杯固定的

小样还标注50瓦,欺负俺不懂科学啊

杯子悲剧的来他妈都不认识了

拆下丝扣 应该是铝合金的

杯子也像是铝合金的

磁铁不吸

灯珠貌似好的

bofe这个牌子网上找了下 叫做宝峰电器 一家名为箫山宏峰漏电开关厂 产的

搭了线 看还能工作 ,这个没有任何控制元件,除了开关,所以就一开一关 没有现在大多手电的 强弱 爆闪sos

电池取下充满电,测试了下1800毫安时,已经美滋滋了。
收藏,完帖子——————

网友:
恭喜老大喜获18650电池一个

网友A:
客气了,有好东西多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有好东西多多分享

是的是的

网友B:
 不错,配个外壳,就是一支完整的手电。

网友:
我有六个,在家里吃灰。。。。。。。。。

网友C:
标题这样写:可能被坦克压过的手电居然还能亮,并收获一颗令人惊喜的电池。

网友D:
这个是头灯,配的充电器里面才有芯片管理

网友:
。。。。。。。。压得它妈都认不出来了,灯珠撑死1W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标题这样写:可能被坦克压过的手电居然还能亮,并收获一颗令人惊喜的电池。 ...

专业写手,上学时作文肯定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业写手,上学时作文肯定高分

一般一般,经常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头灯,配的充电器里面才有芯片管理

肯定是你压的

网友F:
在那里捡的,我要遇上捡不捡的还得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配个外壳,就是一支完整的手电。

电筒有就行了 不能像隔壁论坛的仁兄 ,一只手电 几大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这样写:可能被坦克压过的手电居然还能亮,并收获一颗令人惊喜的电池。 ...

老哥就是想象力牛逼
我杂么没想到呢

话说老哥头像换了,第一眼都没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那里捡的,我要遇上捡不捡的还得考虑考虑

我捡的时候 丝毫没有犹豫,边上内人就说 儿子 种到我了(像我)上下幼儿园路上都爱捡垃圾
老哥说我到底是该哭呢还是该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头灯,配的充电器里面才有芯片管理

那也是充电管理吧
放电就随其自然咯

网友:
运气不错还能用,我捡到过外形像生锈的塑料水阀,拆开后原来是离心水泵,像是汽车雨刷水泵,里面电机外壳全是生锈,拆了转子线圈和碳刷,磁石等不生锈的留下。

网友:
一只18650就美滋滋了,如果捡到几只,不是乐翻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