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腾达A12三天线无线信号扩展器

楼主(2020-08-09):
拆一个腾达A12三天线无线信号扩展器

END

网友:
这个增强功率挺有效果的,不错啊

网友:
有一只,信号一般般!

网友:
用过腾达A9 A5S A6信号蛮强的主路由用腾达AC9 信号不输K2p华硕华为,主要看中AC9有USB口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造型漂亮,做工不错,还配有一双一次性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造型漂亮,做工不错,还配有一双一次性筷子。。。。。。。 ...

可惜只有2.4G,沒有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