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水个帖

楼主(2020-08-09):
公司产品废旧的外壳,锁上几个铜柱就成了一个简单手机支架,算废物利用了。平时看电影,或者用旧手机做时钟的这支架都能派上用场,没技术含量,均属自娱自乐。

网友A:
建议铜柱包胶,不然卡几次手机边框就磨花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铜柱包胶,不然卡几次手机边框就磨花了哈哈哈哈

是用橡胶?上面的铜柱有锁上半圆头的螺丝就是为了让他圆滑一点,不至于伤到手机。

网友B:
谁会没副眼镜? 即便不是近视眼 太阳眼镜总有个吧

告诉你 眼镜就是个手机架  还不会刮坏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会没副眼镜? 即便不是近视眼 太阳眼镜总有个吧

告诉你 眼镜就是个手机架  还不会刮坏外壳 ...

太软了,还是自己做的结实哈。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来了 CPU卡座加上螺丝也可以做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