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为了ESP8266准备到arduino坑里转转,浅尝辄止的玩玩

楼主(2020-08-09):
提示:本文只是磨磨唧唧的描述了一点经历,没有技术论述没有资料分享,如果有闲的可以看看如果忙就请直接无视吧!
一、时钟自动校准的追求与扯淡历程
好长时间以来一直做时钟,都是LED数码管的,用到了DS3231,RX8025T,下一步可能还要用到坛友推荐的SD3078,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些所谓的“比较准”的RTC芯片用的久了也是需要校时的,所以四年前就开始关注自动校时了,并且尝试了电波表模块,老站的或许还有当时发的相关帖子,后来发现那个不成的,我的城市恰巧位于服务范围的大圆圈上、信号及其不稳定的,于是就放弃了,接着又想玩GPS授时但百度后发现室内桌面上的设备用GPS校时也费劲的于是没有上手,我做的无论是数码显示的还是彩屏的时钟都要托着一个电源线的,这已经很不爽了,绝不可能再拖一个天线的,那样的时钟在家里用没意思的,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且还有追求,就要再找路径,于是发现了24L01,想法是在电脑后侧USB口固定插入一个发射模块,每次电脑开机稳定后就自动启动一个上位机小程序来发送电脑的连网时间,时钟上的接收模块收到数据后就更新时间数据;为了这个想法也浅尝辄止的玩了一阵子VB6编程,就在一切都差不多成功的时候,ESP8266走入了视野,顿觉眼前一亮,一棵硕大的玉米棒就在眼前,先前劈的玉米棒毫不犹豫的就扔掉了,于是扔掉了24L01入手了一个NODEMCU,这是当时最容易上手的模块,LUA编程并且许多的例程资源,于是就开始了NODEMCU lua之旅,几年后的今天,自动校时离我越来越远了,最近浏览本坛,网络授时、天气预报等等文章再次引燃了原有的兴趣,于是,重新找出了器件并吹掉了厚厚的积尘,开启了新一轮的扯淡。
二、再玩NODEMCU lua
模块上电后,那原本应该眨动的蓝灯没有像以往一样有规律的眨动,于是重新定制、下载、擦除、写入固件,翻出来几年前留存的工程代码,打开ESPlorer软件编译上传代码,还是没有成功!而且报错提示定时器有问题,进入网站打开API的tmr相关发现就在不玩的这段时间里,应用函数在2019年已经更新了,此前的0-6号定时器已经没有了,于是继续百度资料更改代码最后终于又看到了蓝灯的闪动,接下来,连接wifi、打印网络时间的代码也费劲巴拉的调试好了,接下来是esp8266直驱还是与C51单片机联控就又没谱了,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百度上的例程资源绝大部分都是2018年以前的,新的东西极少,官网的说明资料都是英文的,必须通过在线翻译才能了解,玩了一周后就顶不住了,是撂下还是继续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三、最后再看看arduino esp8266是否能玩
百度lua资料时发现arduino esp8266的资源越来越多,而且那些代码容易看懂,于是决定再换门庭试试arduino是否能玩,即使不能玩明白也可以借用坛友的代码的,于是下载安装了arduino IDE,添加了esp8266的packages,一切顺利,弄了例程后蓝灯再次闪亮昭示着新一轮的扯淡再次开始,为了玩esp8266,再到arduino坑里转转、浅尝辄止的玩玩,无论结果如何也都无所谓了。

网友A:
arduino IDE + esp8266的packages  +   Blinker库, 玩起来很简单

网友B:
做过esp8266 arduino+max7219驱动的8x32点阵时钟,之前挂在墙上用了好久
最近在研究esp32,wifi校时基本就告别时钟芯片了
主要觉得现在wifi普及率也比以前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esp8266 arduino+max7219驱动的8x32点阵时钟,之前挂在墙上用了好久
最近在研究esp32,wifi校时基本就 ...

也是因为看到esp32已经很便宜了,很多身边生活中的应用可以玩,另外,编程小白如果不跟随主流玩法几乎寸步难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IDE + esp8266的packages  +   Blinker库, 玩起来很简单

作为刚刚接触arduino的新手,想知道Blinder库怎样下载,希望帮忙提供下,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为刚刚接触arduino的新手,想知道Blinder库怎样下载,希望帮忙提供下,先谢了! ...

https://github.com/blinker-iot/blinker-library/tree/dev_3.0

网友C:
NODEMCU这玩意,我是三番五次的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删掉,没有吧想玩玩,但是想玩吧入门又实在困难,可能年龄大了接受能力变差,平时搞单片机都是C语言,再去看什么LUA、Python,觉得这些语言简直就是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DEMCU这玩意,我是三番五次的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删掉,没有吧想玩玩,但是想玩吧入门又实在困难,可能年龄 ...

我也觉得与年龄有关,内心里对于学习新东西有排斥感、精力难以集中弄一阵就烦了、这在十几年前是没有的感觉,刚刚接触lua时曾经像当年学c语言一样买了书,结果没看几页就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linker-iot/blinker-library/tree/dev_3.0

非常感谢,根据链接已经下载了一个文件,回头试试看,再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ODEMCU这玩意,我是三番五次的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删掉,没有吧想玩玩,但是想玩吧入门又实在困难,可能年龄 ...

ArduinoIDE + Esp8266是用C语言的。
虽然说是简化版的C++,但可以就当C来用就行了。

另外vscode + platformIO比ArduinoIDE更好用。
安装好vscode以后再装platformIO的插件,然后各种芯片,板子还有Lib都可以直接下载。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duinoIDE + Esp8266是用C语言的。
虽然说是简化版的C++,但可以就当C来用就行了。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我百度一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我百度一下先。

不客气

用Esp8266做NTP时钟,用Arduino的话非常方便,下面的链接给你参考
https://github.com/jjbboox/NTPClock_Esp8285

网友:
最近参加了立创EDA搞的暑期培训,现在已经培训到物联网项目了!

用的是ESP-12S 发现 完全可以不用单片机,但是为了做个伪开发板 所以还是上了一片15W408AS 28脚的芯片!

培训好像说的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发送AT指令到ESP!  还没搞懂怎么玩!

网友E:
表示一直都无法上传下载成功过…

网友F:
这是我LUA编程的NTP时钟。个人认为,注释比较全面了,给你参考。
https://github.com/maidoo/Sntp2Digi8
这个程序在书房点着了连续跑了差不多2年了吧,只要家里的WIFI稳定,它就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DEMCU这玩意,我是三番五次的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删掉,没有吧想玩玩,但是想玩吧入门又实在困难,可能年龄 ...

确实,对于习惯了C语言编程的人来说,那个LUA挂载回调函数的语法,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想想原理是一样的,LUA没有函数指针,还不得就那样了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一直都无法上传下载成功过…

我的电脑时win7系统,刚刚开始玩8266的时候就安装了如下软件,我对系统、软件类的东西玩的不溜所以不确定哪一个是必须的,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我是在断断续续的过程中按照百度的步骤一点一点弄上的,
java 8 Update 201 (64-bit)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8 Update
python 2.7.13 (64-bit)
另外,因为我此前一直在用lua玩,所以我的模块里一直都有NODEMCU的固件,是否必须要有这个固件才能顺利的改用arduino我就不懂了,再有就是百度还有Python27彻底擦除esp8266内存的方法也很好用,只是挺麻烦的可以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LUA编程的NTP时钟。个人认为,注释比较全面了,给你参考。
https://github.com/maidoo/Sntp2Digi8
这 ...

感谢你的例程,说实话我用c语言编程也是没入门的水平,lua编程我更是越弄头越大真的弄不动了,还是真心感谢你分享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duinoIDE + Esp8266是用C语言的。
虽然说是简化版的C++,但可以就当C来用就行了。

多谢你的推荐,今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下载、安装、设置好了vscode + platformIO这个软件,感觉界面挺友好的,只要各种设置无误、代码无误用着确实比arduino IDE的界面好很多,还要慢慢熟悉用法,貌似这东西有好多可以直接用的东西只是我不懂还不知道咋用,用到的时候再琢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推荐,今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下载、安装、设置好了vscode + platformIO这个软件,感觉界面挺友好 ...

希望你能喜欢,用过了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