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油烟机滤网戳几个洞

楼主(2020-08-09):
中式油烟机,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滤网基本半年就堵死了。
做清洁只能擦外面的,
但滤网内侧的油擦不到。
油又是顺着滤网内侧流的。所以很容易堵。
这次下了用碱水泡了,洗干净了点
干脆戳了2排共23个大洞。
这样再了不会堵死了,
吸的风力明显大了很多。

楼主:
油烟分离主要是靠涡轮的离心甩力,我看侧吸的油烟机滤网空隙还要大些。开了这些洞应该不会减少油烟分离的效果吧。

网友A:
泡火碱呀,秒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火碱呀,秒净!

那种9.9元5斤包邮的火碱试过没有?是真火碱吗还是掺了东西的?

网友:
这是多久没刷过了  其实不用洗也不用刷,用久了直接买个新的换上,比刷干净实际总成本要低~

网友:
备个正好的能加热的罐子,直接泡入加火碱炉子上加热就干净了。

网友:
20多个洞太多了,就一个足矣,就是去掉这个网~再就是忌了爆炒火燎的瘾。

网友:
上面有螺丝孔啊,也就是平时洗的时候应该把它拆下来好好洗的吧

脏到这种程度,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淘宝买一套换上完事,戳几个大洞油烟直接进风扇里了,失去过滤的用途

网友:
干脆多开点洞,里边再加一层开洞的不锈钢窗纱,把洞错开

网友:
可以拆下来洗的

网友:
拆不下来?顶上那颗螺丝表示很无辜……
这种罩,自家的就拿空地上,用纸引燃烧一次,别家的,就去淘宝给他配个新的。
完全不必要洗。

网友(2021-08-18):
没那么麻烦,拆下来拿外面,用纸团烧,扣上面烧完就干净

网友:
把第一张图中的螺丝拆下来看看

网友:
我买了二三十个同型号滤网,半年一换。刷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