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判断TDA7388功放模块的好坏?

楼主(2020-08-09):
怎么判断TDA7388功放模块的好坏?网上搜了很多,没有看明白,没有一个说的明白,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接音源试呗

网友:
在板上的,用手摸输入端。
单块的TDA7388集成电路,用一模一样的新的,对比测量电阻值。

网友:
直流档测试喇叭输出的电压 每组 有直流电压基本就是挂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本人属于小白,不过还是看懂了上面最后一位朋友的答复,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