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ma8610烧了

楼主(2020-08-09):
插在电视机上,关电视的时候老是啪的一声。然后开机的时候没声音芯片也发热,插电脑或蓝牙就没这情况,结果用了几个月中午一个声道罢工了,反应就是插电源不接喇叭好好的,接上喇叭就发热然后热到保护就吱一声重启,重新发热重启循环。估计是内部坏了。

网友:
并联那么大的电容啊!

网友A:
这么个小功放,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小功放,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吗?

声音好听

网友:
真的那么好音质?一万个好奇的问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小功放,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吗?

这是中了所谓发烧友的毒啊,不管什么,电容越大越好,总是更好,

网友B:
这个线和电容。。。这种规格的电容用这么细的线有什么效果
重新买一块,又不贵,这个是最烂的芯片了,也就听个响,加电容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和电容。。。这种规格的电容用这么细的线有什么效果
重新买一块,又不贵,这个是最烂的芯片了,也就 ...

只有重新买了,电容瞬间电流很大吗?电容放电拉几次弧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重新买了,电容瞬间电流很大吗?电容放电拉几次弧就没了

你真的要用电容改善音质用的就是他的瞬间电流啊,那么细的线,电流吃掉好多
其实用开关电源没必要那么大电容,大电容是用变压器的时代的,开关电源要那种贴片的低内阻的小电容

网友:
接了好大的个电容。

网友:
其实线也不细了哈哈,换新的吧

网友C:
换个3116功放吧
换主电容确实可以改善音质,不过这样上电一瞬间的电压更不稳了,如果功放没保护就是容易出问题
最后就是万用表测一下喇叭有没有短路,要是喇叭短路也容易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3116功放吧
换主电容确实可以改善音质,不过这样上电一瞬间的电压更不稳了,如果功放没保护就是容易出 ...

喇叭比放大板值钱,比较耐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要用电容改善音质用的就是他的瞬间电流啊,那么细的线,电流吃掉好多
其实用开关电源没必要那么大 ...

那种钽电容比大电解还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种钽电容比大电解还贵

高频用小电容,要的是esr小,不是容量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频用小电容,要的是esr小,不是容量大

是的,那种黄豆和黑豆,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比大电解和固态还贵

网友:
建议你装个核电站上去  小小电容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那种黄豆和黑豆,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比大电解和固态还贵

还好吧,毕竟只要几个就差不多了,容量大没有用

楼主:
高频很丰富,主要是提升低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