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心的拆解—奥睿科USB3.0四口集线器,掉地上自动开壳了!

楼主(2020-08-09):
奥睿科的USB3.0四口集线器,很久以前买电脑送的,今天不小心掉地上,自动开壳了。

轻轻一掰,成两半了。

USB3.0的端口,有4个。

主板的样子。

放大点看。

主板撬出来看一下,背面没什么元件。

面盖,无卡扣设计,只有四角的塑料圆柱插入固定,难怪一掉地就裂开了。

主板的USB扩展口这一面,PCB板厚度不错,边缘还打磨过,不是廉价的玻纤板。

另一面有个供电的Micro USB口,平时不怎么用,只有插台式机的机械硬盘的时候需要这个口辅助供电。

侧边的样子。

主板正面细节。

存储IC和主控。

USB口磁不可吸,看来是铜或不锈钢的。

插头这边也一样。

点几滴胶,把面盖摁回去。

复原如初。

继续使用。

网友A:
台式机硬盘应该要12V的吧,那个供电看去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硬盘应该要12V的吧,那个供电看去是5V的

台式机的机械移动硬盘需要另外供电,小口也要供电,不然无法识别。

网友:
奥睿科的还可以,手上有几个它家的其他产品,都还行

网友:
做工还真的可以了,小小集线器而已

网友:
这样的固定才是好的。有问题好修理。你点胶固定就是可惜了。又不是天天掉地下。

网友:
看芯片,是真3.0哈哈

网友B:
比玻纤版更高级的是啥?电木 ?纸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玻纤版更高级的是啥?电木 ?纸基?

环氧树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的机械移动硬盘需要另外供电,小口也要供电,不然无法识别。

应该做成PD加QC3快充的typeC接口,HUB集成降压电路,接上移动硬盘触发12伏模式,其它接口默认5伏。

网友:
謝謝分享,打赏鼓励。。。。。

网友:
看起内部来,质量不错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板。

这个就是普通的fr4,打磨过的痕迹可能是pcb厂的铣刀不锋利了

网友:
奥睿科正品数码产品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牌子的硬盘盒大概是我用过最烂的...硬盘杀手

网友:
它在提醒樓主,
要發帖啦:)
這應該是過盈配合,
也可以加家膠水固定,就是以後不好拆。

网友:
这个就是fr4 通常称为玻纤版也是pcb常见材质,陶瓷基板那个才贵

网友:
这样的买一个也得几十块了,质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