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箱风扇奇怪的故障,请达人大大们帮分析一下!拜谢!!!

楼主(2020-08-09):
新机箱,品牌就不在这里说了。前面板有个调速模块,可手动调速机箱风扇,可以使风扇停止、高速、低速。就是这里出现了问题:电脑正常使用,一切正常,但只要调速显示器就黑屏,机箱内各部件还在运转,死没死机就不知道了。本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依然如此。这个调速模块只是通过大4pin口获电,然后连接三个个风扇,前二个,后一个。模块本身没有与主板有任何连接,所以这种现象百思不得解,百度这种情况还不少,各品牌要箱都有此情况,但就是没有答案,连售后也弄不明白,小弟久闻这里高手如云,还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为何会如此呢?谢谢!!!

楼主:
另外,单独用此模块控制风扇没有问题(脱离电脑的情况下)。

网友:
一个风扇还弄得那么高级!越简单越好。

网友:
判断死机,开音乐或其他有声音的,就知道死没死机了,死机不能按电源开关关机,只能强制断电或重启,还有键盘的灯,死机一般不会有反应
这个问题很奇葩,纯机械控制不至于干扰这么大吧

网友A:
分析问题要全面故障情况要描述清楚。是插上就出现问题还是高档或者低档出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12V,显卡,风扇共用

网友:
看着就是12v 切到5v,5v 切到空置

网友B:
滤波不够,这种调速线单纯的以电压来控制利用5v 7v 12v这种来控制高中低
主板、显卡现在对电源纯净度是有要求的。运行过程中强行切换风扇档位,产生的电磁脉冲不死机蓝屏已经是烧高香了。
解决很简单,做隔离电路,或者单独外挂电源,最好的办法就是换4线的pwm风扇,利用主板的pwm信号来调速

网友C:
切换电路太简单

网友:
再试几次硬盘也得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问题要全面故障情况要描述清楚。是插上就出现问题还是高档或者低档出问题? ...

不动调速,就是正常的,只要一动,无论是停,还是低,高,都会黑屏。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电路太简单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两开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不够,这种调速线单纯的以电压来控制利用5v 7v 12v这种来控制高中低
主板、显卡现在对电源纯净度是有要 ...

谢谢你的回复。同意你的说法,或者是关机的时候调到需要的档位,开机后就不动它了。

网友:
不用开关。直接碰线看有没有黑屏的情况。没有就说明拨动开关或者线路板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这种开关2簧片并联使用,不同步,导致12v和5V短路。换开关或取个簧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动调速,就是正常的,只要一动,无论是停,还是低,高,都会黑屏。谢谢你的回复。 ...

那就是调速器的事,调速开关里面接触不良,直接拆开一个看看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