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数值的涤纶电容,怎么区别这么大呢?

楼主(2020-08-09):
给一款西普尔充电器输出端加上输出保护元件,厂家减配了,一款涤纶电容,参数一样,代换后电压相差很大,浅色换上对地有42V电压,深色才37v,搞得开关管无法导通充电,怎么回事,换了多个2A223J(深绿色)都是37v,原机浅色换上就正常了42v,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这种奇怪是问题可能是esr差距吧,,或者是容量问题

网友:
测一下容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振荡电容吗?

网友:
可能电容质量不同,淘宝上买的元件普遍质量不行

网友A:
先看容量怎么样
上个月修家里的微波炉,测量电容没问题,但是不能用,换上新买的就好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说元件老化,实在不知道怎么衡量

楼主:
最后排除了电容问题,是DB3双向二极管换问题

网友:
要对自己换的东西有信心,不行就找其他原因

网友(2023-04-14):
引用 楼主:
最后排除了电容问题,是DB3双向二极管换问题

哈哈,是不是换错了,,,自己理解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容量怎么样
上个月修家里的微波炉,测量电容没问题,但是不能用,换上新买的就好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

电容的参数很多,万用表或电容表只能拿来简单测量一下容量值,而且随着工作方式的不同,测量结果也有差异,你需要一个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参数很多,万用表或电容表只能拿来简单测量一下容量值,而且随着工作方式的不同,测量结果也有差异 ...

你说得对~不过俺业余+低手,只有便宜的数字表,别的不折腾了

网友:
吓我一跳,还以为碰到玄学呢

网友:
涤纶电容都是j级的,问题不出在电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排除了电容问题,是DB3双向二极管换问题

那为什么浅色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