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供电问题,USB3.0改善

楼主(2020-08-09):
今天试了一下,把3281的磁珠更换成电感,usb3.0的问题一下改善了,可能3281的板子本来供电就不足,磁珠的感亢虽然小但是还是有的,强烈建议直接把磁珠换了,许多供电不足的usb口3.0的很容易识别了,我贴的是双贴4ce的片子,n18,这个问题也是搞的我头大

网友A:
改成什么值的,尺寸是多少,哪个位置分享出来研究一下,大家看看能不能改善跑圈掉盘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什么值的,尺寸是多少,哪个位置分享出来研究一下,大家看看能不能改善跑圈掉盘的现象 ...

就随便改成一个能贴上去的电感就行,反正都是阻交流通直流,电感只是把交流蓄能,磁珠是把交流变热能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随便改成一个能贴上去的电感就行,反正都是阻交流通直流,电感只是把交流蓄能,磁珠是把交流变热能罢了 ...

是252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随便改成一个能贴上去的电感就行,反正都是阻交流通直流,电感只是把交流蓄能,磁珠是把交流变热能罢了 ...

具体换的是哪个?

主控边上那个大电感是主控1.2V开关电源用的,原来的也是电感只是性能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换的是哪个?

主控边上那个大电感是主控1.2V开关电源用的,原来的也是电感只是性能不怎么好 ...

就是那个,
拆机版的3281补全电路算是最好的3281了,

网友:
求拆机板3281,补全原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玄学的!同一批3281板子,同一批英特尔原厂正片l06b,有的秒识别,有的识别非常慢脑壳疼 ...

对,确实是的,原生的基本上是秒识别,用转接的,威盛的主控识别很缓慢,有的时候又不识别,似乎单颗粒的很容易识别,4CE的双贴识别率会下降,3281BB的小问题多,但是识别时间倒是很快,补全原件型号真的不知道呀,我找找那个帖子,
那个拆机版虽然价格便宜估计就是识别率的问题所以拆了颗粒,同样的颗粒我测试过,拆机的颗粒温度高一点,复制大文件的时候磁珠还是温度高,电感还是没有温度,
不能说磁珠不好,三星的NVME SM PM系列好多都是磁珠,可能在服务器NVME固态上面三星有自己的选择,也可能三星是为了节约成本,毕竟很大批量的,服务器的NVME风道好散热也很好,家用的还是电感稳妥

网友D:
感谢分享经验,已经把3281磁珠全部更换为绕线电感效果非常好!等以后有大神把拆机版3281缺的零件补齐也依葫芦画瓢再弄一个!应该是一个ST23-5的线形稳压,配两个电阻调节电压。就是不知道是具体给哪部分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经验,已经把3281磁珠全部更换为绕线电感效果非常好!等以后有大神把拆机版3281缺的零件补齐也依葫 ...

楼上的分享下,换了个什么电感?多大的值?有图没?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经验,已经把3281磁珠全部更换为绕线电感效果非常好!等以后有大神把拆机版3281缺的零件补齐也依葫 ...

分享一下,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我来分享一下,把L2更换一个4.7uh的绕线电感,对原生6代微星主板usb3.0口识别缓慢的问题无效!已用钳子夹碎电感确认是有线圈的,是不是电感量不对?另外,L5  L8两个小磁珠要不要换?这两个磁珠比较小,换什么型号的绕线电感呢?
补充: 刚做好这10多个3281只有这一个识别慢!其余的正常,奇怪了,同样板子,同样的颗粒。颗粒都在2246测试架开卡测试过,坏快也不多

楼主:
l8 l5我没有更换,你发现没有,这些板子都是高温锡,更换电感我都是脱点中温锡然后用380温度吹下来,直接吹430都要一定时间,也可能是我的风枪不行。我的是气泵风枪,我习惯性的把所有原件简单的拖一下,主控一般不拖,有的时候中午识别不正常,晚上不管怎么搞都正常,我感觉应该是排除固件问题,出现小问题还是原件问题居多,感觉就像电脑一般都是内存的兼容性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拍个照片看看

我拆的废板上的小料,尺寸为2512的磁胶电感。就是板子上最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l8 l5我没有更换,你发现没有,这些板子都是高温锡,更换电感我都是脱点中温锡然后用380温度吹下来,直接吹 ...

我用风枪吹280度也能下来,摸点焊膏更好化!

网友D:
换了L2电感,磁胶电感尺寸大概是2512的,补了0402电容两颗,0402,330欧电阻一颗,0603贴片LED灯一颗。电感电容参数不详(拆的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L2电感,磁胶电感尺寸大概是2512的,补了0402电容两颗,0402,330欧电阻一颗,0603贴片LED灯一颗。电感 ...

你试过WTG没有,反正我试过好多的板子和颗粒WTO都不行,满载然后奔溃,也不知道是真的价格,许多人都说WTG行,感觉就是一个销售噱头,WTO最低也是46X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WTG没有,反正我试过好多的板子和颗粒WTO都不行,满载然后奔溃,也不知道是真的价格,许多人都说WT ...

还没有试过WTG,主要需求不多,平时都是备份数据用。这个盘平时用方便温度也不高,不像2246en、xt插久了发热大,不过2246、2258确实快,特别拷贝小文件的时候。

网友:
3281可以体验wtg,只是使用次数多了就会变慢